用华科尔这么长时间了,rx601第一次拉距测试一下!

楼主(2017-11-20):
华科尔D10遥控器,RX601接收机,遥控器放在H点,办公楼4楼窗台上,打开窗户,天线垂直,我手拿着rx601接收机在一楼可以正常连接,接收机指示灯无闪烁,然后我拿着接收机沿着黄色线道路一直走,走到路的尽头1处路的尽头,路的两侧都是7层楼,地图显示大约500米,指示灯无闪烁,在路的尽头
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时候,由于有楼的遮挡接收机失去信号开始闪烁,但是只要回到路中间无遮挡的地方,接收机信号马上恢复正常,
结论:RX601的接收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接收机在空中,摆放好遥控器天线,估计距离还会增加,估计六七百米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肯定没问题,你现在发和收的环境并不好,如果开阔地,距离会明显增加

网友:
现在觉得  2km都好近…

网友:
华科尔东西目前用着还行  没让我失望   不好的就是没有高压接受机  这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