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neo,有几个问题没搞明白请教大家!

楼主(2017-11-20):
neo的限倾角模式如何设置  一键救机倒是设置好了,还有 我的neo 修正方向居然全是反的 该如何解决? 谢谢
安装方向选择正确的。。。
neo如何实现在控上改变尾舵感度呢?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youtube上面有  e文好就能听的懂

楼主:
就是e文差了 云里雾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e文差了 云里雾里。。

youtube上右下角打开字幕  设置里自动翻译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utube上右下角打开字幕  设置里自动翻译中文..

这翻译我试了 简直是瞎翻译 哈哈

网友B:
倾角在救机选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倾角在救机选项里

找到了 但不知道怎么设置键位

网友:
这陀螺仪是不是得配合他那个控最好用

网友:
攀枝花的朋友?

楼主:
是啊 ,黄老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但不知道怎么设置键位

键位在通道映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黄老邪!

老胡的朋友啊    应该搞明白了吧

网友(2018-06-03):
亲,dd9200锁尾舵机频率多少?是宽频还是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