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他吧18sz求解答

楼主(2017-11-20):
新入的18sz控,最近练模拟用老控 天九,但飞真机用18sz飞行时操控觉得特别不适应,想用18sz练模拟,但听说对控有损伤,也不知多大,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
用无线模拟器

楼主:
我现在用凤凰g7,无线模拟器买什么牌子的,请问,用现在的模拟器练确有损伤吗

网友:
第一次听说练模拟器对控有损伤
不知是我孤陋寡闻还是您道听途说

网友:
最多就是教练插口用多点,其他没啥损伤的啊,我就一直这么用的。

网友:
你玩它,不是你供它,烂了再说

网友:
人活着也是个不断氧化的过程,练它的,什么损伤不损伤。

网友A:
伤是有的。有的方口的头子是带短路的,所以一插进去自动开控。北 京双叶售后说过,这种搞发很容易烧坏高频头。所以我认为应该玩模拟器时候,先取消那个方口的短路点,然后插入,然后连接USB,然后手动开控,再玩模拟器。玩完了就顺序倒过来,这样安全点

网友:
应该是摇杆座磨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伤是有的。有的方口的头子是带短路的,所以一插进去自动开控。北 京双叶售后说过,这种搞发很容易烧坏高频 ...

先取消方口短路点是什么意思,是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伤是有的。有的方口的头子是带短路的,所以一插进去自动开控。北 京双叶售后说过,这种搞发很容易烧坏高频 ...

没用过原厂线,原装的方口线不带短路?一直用几块钱的线,一插就开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原厂线,原装的方口线不带短路?一直用几块钱的线,一插就开控了。

我也是一插上就开机

网友:
控还没用坏就过时了,然后你就想换了

网友:
1这种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
2你可以买一个带ppm的接收机(fm800之类)然后和狗一起改装成无线模拟器。这样没有线更方便

网友:
就像这样

网友:
没有听说过飞模拟器会对遥控有大损坏。

网友:
放心用好了,还没听说飞模拟器能把控用坏的。我用FF9练模拟器,外场14SG没什么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伤是有的。有的方口的头子是带短路的,所以一插进去自动开控。北 京双叶售后说过,这种搞发很容易烧坏高频 ...

T8FG插上方口之后 会开机  但是高频头是不供电的  不止18sz是不是这样

网友:
你加我微信

网友:
13515149995 无线模拟器自己把加密狗改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用习惯x9d了,18放在家里飞模拟器,

网友D:
我用的手感最差的遥控器练习模拟 再用手感好的飞真机

网友E:
他是个消费品,不是用来供着的,手机天天用,手机的寿命也在天天降低。。。难道把手机供起来,不用了吗。。。

网友F:
感谢各位的解答,看了后我就放心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