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大F3A电池安装和舵面变形问题

楼主(2017-11-20):
今天早上六点醒来看睡不着就果断把双11新买的大F3A装起来。奋战一段时间后飞机基本组起来了,但发现有两大问题:电池正常摆放盖不上舱盖,平尾有一边舵面变形导致两边平尾高度不一致。
电池用的是双十一新买的达普6s3300 45C,全新未用过。也是官方推荐的容量大小。但电池正常装在电池板后,舱盖不能盖上!不能盖上!不能盖上!无论是电池标签朝上还是电池平躺侧放都一样!

电池要躺着放并退到电池板以外一只手指节长度才能刚好盖上

后来检查发现电池板滑槽后面的一段泡沫还有空位。不知道其它有此机飞友是否也是滑槽没有安装到最里面?

在宣传片中电池板下方可以露出蓝色起落架塑料件,而我的推到底卡好卡扣后蓝色塑料件在第一个孔下方

另外现在不能把电池板拿出来装电池后放进去飞机里(但宣传视频的工作人员可以轻松把扎好电池的电池板整套放进飞机里),要把电池放进飞机里再扎扎带。关键是电池放飞机里再扎扎带扎不紧,飞机两边空间太小。
下图:卡住放不进去

另外右边平尾和主翼的舵面变形,导致同一个舵面左右两边高度高低不一,请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详细说明一下,最好附个图片(商家死也不承认以上问题,还说泡沫软,掰一下就能恢复)

这样的平尾上天后飞机肯定往左滚,难道只能靠副翼补偿令它平飞?
各位有此机的飞友请问有以上问题吗?可以说一下舵面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阿波罗多好啊,性价比高

网友B:
我能怎么说~EPO,EPS这些泡沫一体成型的飞机,由于在存放、运输时的一些原因,有舵面变形很正常,这不是商家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
这是泡沫的天然属性。对于3A这种对操作精度要求严格的飞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伤,所以F3A大多都是轻木飞机,飞泡沫的很少。至于已经变形的泡沫舵面,想要完全修正几乎不可能,只能说用办法缓解变形的大小,贴碳片,绑碳棒都可以,反正动用你的智慧让他变直。推荐还是用轻木的飞机飞3A吧,泡沫真的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波罗多好啊,性价比高

价钱跟这个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怎么说~EPO,EPS这些泡沫一体成型的飞机,由于在存放、运输时的一些原因,有舵面变形很正常,这不是商 ...

本来准备买迈神50E,谁知预算一下被迫下降只有4分之一,也只能委屈求全。而且入门练动作就将就一下。请教一下贴碳片的详细方法

网友C:
娱乐飞行不纠结,开心就好

网友D:
碳布,把舵面蒙上

网友:
泡沫机不就这样吗  没有任何骨架支撑  变形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娱乐飞行不纠结,开心就好

娱乐之中能有进一步的目标可使爱好延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布,把舵面蒙上

碳布第一次听,强度跟碳片比起来如何?哪个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碳布第一次听,强度跟碳片比起来如何?哪个更好?

碳片就是挖个槽 粘进去
强度高肯定是碳布把整个舵面包起来。

网友E:
用电吹风试试

网友F:
建议楼主在电池和电池板之间贴上魔术贴。我的飞机都是扎带加魔术贴,魔术贴定位,扎带加力。尾部用碳片会好些,两边都加。毕竟3A要求精度,eps epo飞多了或多或少会变形。

网友:
EPO的飞机就这样,将就着飞吧。FMS算是比较好的牌子了,我也买了一架,没有预期中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在电池和电池板之间贴上魔术贴。我的飞机都是扎带加魔术贴,魔术贴定位,扎带加力。尾部用碳片会好 ...

您是如何加碳片的?求方法,求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吹风试试

也是好方法。我昨晚直接用东西压住舵面一整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片就是挖个槽 粘进去
强度高肯定是碳布把整个舵面包起来。

谢谢,回头我找找哪买碳布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是如何加碳片的?求方法,求图片

你就买和舵面尾部差不多宽度碳片粘上即可。一定要比原宽度窄那么一点,太大就影响舵效了。我没这飞机,但我这么加强过很多飞机。图片真没拍。希望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就买和舵面尾部差不多宽度碳片粘上即可。一定要比原宽度窄那么一点,太大就影响舵效了。我没这飞机,但 ...

用泡沫胶粘上去然后用纤维胶再包住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泡沫胶粘上去然后用纤维胶再包住吗?

其实没必要再用纤维胶带了。怕不牢,飞久了脱落还会粘掉漆。泡沫胶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没必要再用纤维胶带了。怕不牢,飞久了脱落还会粘掉漆。泡沫胶足以

因为我现在有一边平尾舵面高低不平,只在舵面边上粘上碳片怕是起不到固定加强作用

网友:
这个价,fms的配置。咋不买阿波罗50

楼主:
阿波罗空机已经是这个价

网友G:
刚飞3A的话FMS这款也好用,毕竟性价比超高,炸了好修,成本低。但仅限于刚飞3A,如果在3A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还是要轻木进阶。阿波罗、雅典娜、小小象、精准70这类。持续下去最终会进入170。

网友:
放过它吧别折腾他了,拖拉机整不成奔驰

网友H:
建议把舱盖底部削掉,里面那个飞行员不要装,不仅可以装大电池还可以减重。另外升降舵后缘贴一片3mm碳片,能有效防止舵面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把舱盖底部削掉,里面那个飞行员不要装,不仅可以装大电池还可以减重。另外升降舵后缘贴一片3mm碳片, ...

非常感谢。我先让飞行员飞一会,然后就让他下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飞3A的话FMS这款也好用,毕竟性价比超高,炸了好修,成本低。但仅限于刚飞3A,如果在3A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

承你贵言。不过我的目标还是窝喷

楼主:
现计划在各舵面后缘用透明环氧树脂贴上3mm的碳片

网友:
这款飞机PNP也要1200多,完全可以买个阿波罗50了,那飞行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网友I:
朋友,你那大F3A飞了吗?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朋友,你那大F3A飞了吗?感觉怎么样?

飞了,飞机很好飞,速度一点都不快,飞机很平稳。我用3300电飞可以飞8分钟才到3.96v,练航线飞个10分钟没问题

网友I:
好,爽,谢谢,你是那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爽,谢谢,你是那里的?

广东佛山。我是在各舵面后缘都贴上碳片再首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东佛山。我是在各舵面后缘都贴上碳片再首飞的

佛山去那里飞?我在大旺飞,你方便时发个舵面加强照片看看嘛?

网友I:
引用 楼主:
广东佛山。我是在各舵面后缘都贴上碳片再首飞的

有空来大旺飞啊,这每周末巨多人飞,顺便发个加强舵面照片来看看

网友J:
飞过这个机,感觉很奇怪。。。不稳。这个尺寸的机还是木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空来大旺飞啊,这每周末巨多人飞,顺便发个加强舵面照片来看看

好啊,我有朋友都有去吖边飞涵道和喷。我加你好友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过这个机,感觉很奇怪。。。不稳。这个尺寸的机还是木头的好

木头当然好,以后资金充裕也会考虑。暂时只作入门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啊,我有朋友都有去吖边飞涵道和喷。我加你好友私聊

有空的话明天来约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空的话明天来约飞吧

今天刚在丹灶参加个小比赛玩。外面风好大,吹了一天。明天还是想先休息一下。私聊加个微信,有空微信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在丹灶参加个小比赛玩。外面风好大,吹了一天。明天还是想先休息一下。私聊加个微信,有空微信约

ok,

网友K:
珠海金湾区帮顶,前段时间就在论坛看到您的帖子,今晚突然想买架这个3a玩玩,没想到又看到您的帖子,还离得挺近

楼主(2017-12-22):
引用 网友K:
珠海金湾区帮顶,前段时间就在论坛看到您的帖子,今晚突然想买架这个3a玩玩,没想到又看到您的帖子,还离得 ...

哈哈,谢谢支持。今天认真调试这架飞机,发现下拉线有点下拉过度了,导致收油门后飞机有点不想下来的感觉。调一下后下次再飞飞看

网友(2018-03-20):
我买了一架,首飞遇到FF9接收机坏了,结果。。。。。

网友L(2018-07-20):
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用6s电池,座舱盖盖不上,要用壁纸刀把座舱盖割下一块才行,电池要尽量往后串,重心才合适,我用的6s5200的电池,飞行8分钟没问题,但感觉飞机太重,飞机1900g,电池800g,起飞重量2700g,降落时候高度掉的非常快,也不敢暴力飞行,怕折翼;后来我换了双天电机,4250、/640kv,这个电机比原厂的电机轻了60g,用4s4000电池,整机的起飞重量为2250g,电池正好装在电池板上方,飞6分钟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用6s电池,座舱盖盖不上,要用壁纸刀把座舱盖割下一块才行,电池要尽量往后串,重心 ...

我现在这飞机用6s2600飞航线飞7-8分钟都没问题

网友D(2018-10-25):
直接4个舵面都切了不要了算了
做轻木舵面

楼主(2018-11-30):
引用 网友D:
直接4个舵面都切了不要了算了
做轻木舵面

好主意

网友:
降落时容易扫桨尖

网友(2019-01-05):
引用 网友A:
阿波罗多好啊,性价比高

阿波罗已经不适合飞现在的F3A了   现在飞3a的   还有谁用阿波罗      fms70这款   不比那些飞机差    只是做快滚 机翼不行

网友(2019-09-09):
泡沫就那样

网友:
今年改材质了好很多,几乎不变形

网友:
这飞机我飞(摔)3架了,优点是简单好飞,压力小

网友(2020-01-06):
大哥,请问你这个W2000 originhobby 搬运工飞机还在吗

网友:
W2000 originhobby 搬运工航模,还在吗?想请怎么这个飞机后起落架是用的哪种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