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配置文件(D7e)

楼主(2017-11-20):
帖子得往人气多的地方扎。求一份D7e控飞K110的配置文件。谢谢!
另外,多问句:是否把配置文件在模型文件里复制粘贴一下即可?控里数据还需要调吗?
目前D7e,已刷5.0固件,三合一高频头

网友A:
每个人风格不一样,这个自己调不难的啊

楼主:
对d7e遥控不熟悉。尤其刷了5.0后,没有说明书可参考。
设置界面,发现必须选standard之后,才会出现油门曲线等内容。如果选高级模式,则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选standard之后,斜盘我选1舵机,舵机是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风格不一样,这个自己调不难的啊

对d7e遥控不熟悉。尤其刷了5.0后(加了3合一),没有说明书可参考。
1.设置界面,发现必须选standard之后,才会出现油门曲线等内容。如果选高级模式,则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选standard之后,斜盘模式我选1舵机,舵机动作是乱的2.升降和副翼动作互换了。如何解?
3.我想设置一个三段开关作为3D开关,如何通道自定义呢?
谢谢 !
目前是粘贴了论坛模友的配置文件,可以飞。但是我希望可以自己来进行参数调整的。希望能在控里调节参数。

琢磨半天没搞懂,只能做伸手党了,谢谢

网友:
升降副翼互换,可能要换手,伟力是futaba的通道顺序,华控是同JR的,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