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PIX飞控日志

楼主(2017-11-20):
?spm=a2h0k.8191407.0.0&from=s1.8-1-1.2

飞控日志文件:http://pan.baidu.com/s/1bWZWC2飞控日志文件

   500轴距,2216电机,PIX2.48飞控,好盈乐天电调,鸡鸡装好后第一次试飞,全部默认参数未动,还是挺稳的,首先测试了失控自动返航,因为这个太重要了。降落点离起飞点偏差了0.5米左右,精度算是满意。但是定高测试失败,表现为油门不稳定,鸡鸡持续升高,最后只能切到自稳模式手动拉下来,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日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气压计、超声波还是因为震动过大?日志看不懂,跪求大神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日志里没看到定高模式,你确定切换到定高模式过?震动正常,应该不是震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志里没看到定高模式,你确定切换到定高模式过?震动正常,应该不是震动的原因。

有2个日志,可能是这一个,请朋友帮我再看一下,感谢。另外,我没有单独设置定高模式,只设置了定点模式,这个模式应该是已经包含了定高、定点、自稳的功能。
http://pan.baidu.com/s/1eSaVB6y日志文件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超声波定高搞的鬼,PIX原生固件不支持这个超声波模块需要刷APM的固件,拔了模块后仅用飞控自身的气压计就恢复正常。只是看不懂日志是个遗憾,出了问题也没法从日志里获取有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