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飞不高了

楼主(2017-11-21):
刚玩没几天的K110, 今天在室内飞时,浆叶打到窗帘,立即息火掉落到床上。检查后没看到任何的外伤,但起动后油门打足也只能飞20-50公分高。
齿轮等看上去是正常的,各个镙丝也没有松动,飞行还是稳定的,似乎也不比过去震动得更利害。开始以为是电池不行了,但换了几块新充好电的电池后还是一样,可以排除电池的问题。
请问各位老师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看一下大齿轮是否按到位

网友:
大齿可能松了,你往里面按一下看看

网友:
对,大齿松了螺距就不够了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明显大齿松了,D形口都错位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正如你们一致所说的那样,是大齿中间的D卡口错位了。换了个大齿,一切正常了。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吧?

已经松了

网友A:
再不行的话,调节螺距,正飞模式下,4位置调到62,5位置调到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不行的话,调节螺距,正飞模式下,4位置调到62,5位置调到75。

可能起飞和降落时流畅度不够,但动力的确增强了。

楼主:
今天第一次室外飞,微风中飞了三块电池,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