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机满载于空载的问题

楼主(2017-11-21):
最近装了一架四轴的植保机,轴距1500mm,用的N3-AG的飞控和E5000的动力套装,空载的时候怎么飞都很正常,加满水之后再飞机身总是往一边偏,调调GPS的位置之后好了正常了,再空载飞还是往一边偏,就这样满载调好之后空载飞着不行,空载调好之后满载飞着不行,那个大神遇见过这个情况?是咋回事?

网友:
空载飞正常,载重飞一边偏。  检查电池情况吧,建议购买好一点的电池。

网友:
机架变形字数字数

网友:
自组植保机简直拿钱去丢

网友A:
找熟悉的人带带你,,比如我

网友:
定位了还往一边飘去吗?如果会走位那就是gps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熟悉的人带带你,,比如我

加个微信把

网友:
N3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网友:
dakar_04

上面是微信号

网友:
楼主飞控调参里面选的轴距是多少的?    建议先不选1200以上的轴距试一试。。。。。。。。。。如问题已经解决请透露一下原因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这问题也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