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品发布] SNRC发布新款MTS FF-V3前驱电动房车!全新碳纤维车架亮点多!

楼主(2017-11-21):
编辑:KID

SNRC推出一款全新设计的前驱电动房车——MTS FF-V3,这款车架在整体结构上与老款FF-V2区别不大。车架大量采用碳纤维材料,跟RACE全新设计了悬浮式碳纤悬挂结构。除此之外,MTS FF-V3去除了C座、更换了贯穿避震器,在一些细节也进行了优化设计。

基本参数

价格:¥2100.00
编号:S130003
品牌:SNRC
车型:前驱电房
车宽:190mm
轴距:260-265mm
轮胎:橡胶 64*24
版本:PRO
材料:碳纤维
传动:皮带
级别:高级竞赛
驱动:2WD
配置:车架KIT

MTS FF-V3详细特征

全新悬浮式碳纤悬挂结构:MTS FFV3使用了 RACE 和 SNRC 团队创新设计的悬浮式碳纤悬挂结构,使用橡胶悬浮减震结构使悬挂拥有变量阻尼系数,配合拥有自适应能力极强的贯穿避震器设计,完美表现,专为赛道设计。

碳纤摆臂:FFV3首次使用了团队研发的碳纤维摆臂,以碳纤维为主体,CNC铝合金零件连接,更高的刚性保证车辆稳定,且主销固定点高于下臂与车体连接点,提升车辆滚动效应。

自适应阻尼系统:碳纤维下臂与车体连接处使用了团队创新设计的橡胶悬浮式自适应变量阻尼,前段额外提供轻微的阻尼效果,后段压缩时线性提供更大阻尼和额外的弹力,减小车辆转弯时的侧倾,车辆抓地力在转弯时得以全力挥以更高的速度过弯,橡胶减震提供的自适应能力,增大了容错率,能自主适应不同赛道,阻尼力度可由调节压片厚度或改变橡胶垫圈大小调节。

离地调节:可以垫垫片方式精确对底板离地间距进行调节

无C座设计:去除C座结构,转向杯主销内倾角为8°。

轴承转向:FFV3采用创新设计的高精度轴承转向,无C座结构简化转向结构,转向轴采用4颗5*5*2.5F法兰轴承固定,轴承结构的无阻力能真正发挥轮胎倾角的回正作用。

前轮主销后倾角:通过更换2°、4°、6°转向座结构可以对主销后倾角进行调节。

后轮束角可调:后下臂铝座改变螺丝孔位即可完成对后轮束角的调教,可调节范围为1.5-2.5度,调节简单快捷。

三节万向节:FFV3前轮标配使用了三节棍式万向节,为工具钢精密机加工而成,工具钢材质的独特弹性合金性质使其具有极强抗变形能力。

杠杆式防倾杆:FFV3使用了杠杆式防倾杆,真正做到了在转弯时将向心力的影响减到最低,使车辆侧倾减小,可方便的快速更换,适应不同的场地。

贯穿避震器:FFV3采用团队创新开发的贯穿式避震器,前后均为49mm,表面硬阳处理,避震芯上下双定位密封系统,确保活塞不摩擦避震筒,大大提升顺滑度。

线性变量阻尼贯穿避震器:使用了拥有线性变量阻尼的的锥度避震筒,上小下大的设计使避震器在前段较轻的阻尼对颠簸的路面缓震表现优良,线性至后段较重的阻尼减少车辆侧倾提高极限过弯速度。

扭力调节系统:FFV3使用了可调节扭力座,7个位置、8种方式可调,精确调节车架刚性,适应多种竞赛模式。

二楼板加高:FFV3二楼板较V2抬高了1mm,对电池适应性增加,减少对电池尺寸要求苛刻。

电池重心:FFV3较FFV2舵机与电池向前移动了3mm,沿用了重心调节设计,可根据赛道需求调整摆放位置改变车辆重心,重心调整更加简单快捷,更换电池卡即可使用短电。

电机重心中置:FFV3电机固定座相较于V2向外移动了3mm,重心更加居中。

快拆式皮带轮:方便拆卸皮带,更换差速器更加方便快捷,节约调教维修时间。

皮带传动:FFV3采用了二级变速单条皮带传动,在提供一定缓冲的情况下极大简化传动结构。

电线卡槽:FFV3在前避震架上预留了两个规格多个数量的电线卡位用于固定电线,避免线路受到损伤,整洁布线。

全车特殊钢材:FFV3全车CVD、拉杆、传动接杯均使用工具钢材质高精度机加工而成,球头采用2Cr13,超精高光洁度及润滑性,有待您的体验!

全车碳纤件:FFV3使用多达14块T700碳纤维零件,均为高精度加工而成。

全车镀金螺丝:FFV3全车使用10.9级高强度合金钢内六角螺丝,表面钛金处理,与碳纤车架极致搭配。

电机散热风扇座:FFV3在电机位上方配有碳纤维风扇座,可装配30mm与40mm的风扇。

网友:
看呆了,艺术品的车架

网友:
一般比赛房车不都是四驱的吗,怎么会去搞个前驱的
前驱的怎么开的惯啊,感觉重心太奇怪了,只有前轮刹车也不好控制吧。
现在为了出弯更快更稳一般前轴锁差,后轴也是黏性差速避免单轮打滑动力损失,这车前差速后自由的设计……简直了

网友:
有场地的话玩车还是蛮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