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有了大疆X7云台相机就可以拍电影级大片啦?事实可能没那么简单!(长期更新…....

楼主(2017-11-21):
文/图 KID

对于专业领域的航拍以及Zenmuse X7(一下简称“X7”)的一些技术特征我们也已经说的够多、够详细了,关于S35、14档动态范围、DL接口那些东西在之前《为什么说X7是大疆要横扫高端航拍市场的前奏【5iMX评测前传】》中都有详细的描述。

X7云台相机可以说完全是一款围绕专业影视级航拍应用领域进行开发的航拍相机,电影级的S30 CMOS和电影级的14档宽容度范围,专为航拍设计的16mm、24mm、35mm、50mm四款镜头,以及具备强大后处理空间的CinemaDNG和ProRes 422HQ无损视频记录格式。

那么在实际体验中,X7云台相机到底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种体验呢?是不是有了X7云台相机,我们就可以拍出专业级电影大片一样的视频出来了呢?下面我们就通过实际的测试来检验一下X7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云台相机,以及你到底适不适合用这款云台相机!

楼主:
—— 开箱篇 ——

开箱作为我们评测的一贯传统,还是必须要做的。X7搭配四款镜头,从外观上看长相都一样,我们这边只选取了其中两款(24mm和35mm)比较常用的定焦镜头做评测。

为什么做趋同的四款镜头?

别人家的相机镜头都是长枪短炮各不相同,为什么大疆的相机镜头四款都长一样?

在镜头的外观上,16mm、24mm、35mm、50mm四款镜头都是采用碳纤维直筒镜身,外观细节差异不大。趋同的外观设计主要是从多方面考虑:
首先,在设计上这款相机就是以航拍为主,所以不能像别人家的镜头那样做得很大很重,必须控制重量和体积,目前这种大小和体积也是大疆再多次实验、测试之后权衡的最优结果。
其次,在重量上四款镜头的差异也不大,最重(182g)的16mm和50mm镜头与最轻(178g)的24mm镜头仅相差4g,重量的趋于一致性使得X7在更换镜头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太多的配重问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使用流程。
第三,当然还是从成本上的考虑,趋同的设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相机的制造成本。
细节上的不同体现不同的应对场景

四款镜头之间比较明显的识别标志主要还是位于镜头底部的型号标识。

由于镜头内部的结构和镜片组的不同,拆掉镜头盖之后我们也可以从镜片组的外形上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另外,X7还可以在镜头钱加装UV滤镜,而且由于尺寸相同,所以只需要购买一种口径的滤镜即可。

当然,四款镜头在素材解析方面也有较为细微的差异。

四款镜头的具体数据参数如上图所示。镜头的焦段不同,对应的场景也不一样,这跟相机镜头的玩法是一样的。老鸟摄影师们通常给镜头的定义是:16mm拍大场景、24mm拍自然风光、35mm拍人文景观、50mm拍局部风景和全身像,这个定义不能说绝对准确,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的来说这四款相机都比较适用于航拍场景,至于各焦段的镜头适合拍什么,相信各位小伙伴们应该有个大致的了解了吧!

那么未来大疆是否会推出其他类型的镜头呢?答案是肯定的!如上图所示这张图片中的镜头便是在前篇视频《DJI Zenmuse X7 Vs. RED Weapon 画质对比测试》中,出现了一款非官方发布镜头,在外观尺寸上跟我们所见到的X7得镜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异。这也从侧面佐证了这款相机云台还有其他适配镜头的存在,至于大疆是否准备或者在研发新的镜头,我们也不好妄自揣度。

通过DL卡扣建立航拍新标准

X7镜头与相机的卡口为大疆独创DL卡口,走的是和索尼E卡口类似的策略。开发一个兼容性极高的卡口,先推出几款航拍常用焦段的镜头,然后再逐步丰富镜头群。

由于DL卡口只有16.84mm的法兰距,比E卡口和M4/3的卡口的法兰距都短,所以DL卡口在兼容性上比E卡口和M4/3卡口更好,能够通过转接环适配更多的非原厂镜头。此外,DL卡口的口径增加至58mm(带电子触点),这个口径支持Super 35画幅可说绰绰有余,即使未来发展35全画幅也不是问题。

一贯高水准的制作工艺

机身正面

机身侧面

机身背面

散热口

通用接口

X7机身采用全铝合金材质,在对机身内部脆弱的电子零部件起保护的同时,也有助于机身的散热。而在机身和卡口的制作工艺上,大疆也完全能够达到专业相机领域水准。其实从精灵3以后的产品在做工上都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到了悟2、M200和X7这个时候,大疆的工艺水平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度。无论是外观、质感、手感还是细节的处理都体现了应有的专业水准。

楼主:
—— 设备篇 ——

为什么只有悟2能装X7云台相机?

目前,能搭载X7的无人机平台仅支持悟 Inspire 2(以下简称“悟2”)一款,而像M600、M200这种专业级无人机最燃有接口却不能搭载X7云台,究其原因还是主要因为只有悟2才配置了CineCore系统。
我们从大疆近段时间发布的专业云台相机的发展趋势其实就可以看到,虽然云台得拍摄能力和功能越来越强大,但是云台本身的体积和重量却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是因为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相机传感器的能力,较大的图像处理器难以集成在较小的云台中,所以大疆从悟2同期发布的X4S、X5S云台时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布局,悟2也成为大疆首款也是目前唯一一款搭载CineCore系统的无人机平台。另外,在X7云台相机发布以后,大疆还对CineCore的Color System进行了进一步升级以提升了对RAW的处理能力。

基于以上原因,所以悟2成为了目前唯一且最适搭载X7的无人机平台,而我们对于软件、APP方面的解析也是基于悟2搭载X7时的实际情况展开的。

X7的APP界面长什么样?能拍什么样的照片或视频?

悟2搭载X7时,操作界面跟搭载X5S的界面基本相同。

新增了色彩示波器的功能

连拍模式中也新增了定时拍摄的功能

X7在不同模式下拍摄的视频分辨率和帧率都有所不同,具体组合情况如上图所示。

X7两种不同的帧率范围,full FOV为全视角帧率,narrew FOV为窄视角帧率。

full FOV

narrew FOV

两种帧率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拍摄画面的构图上,由于narrew FOV是从CMOS中间区域裁切一块做的视频采样,所以看起来要比full FOV视角更窄。

X7在使用SSD拍摄RAW格式时,视频分辨率如上图所示,在CDNG模式下分辨率能够达到最大6016x3200 @30fps。

而X7在拍摄普通H264/H264  MPEG-4视频的时候,分辨率能够达到最大4096x2160 @30fps。

在EI模式下,422HQ和4444XQ能够切换标准和DLog两种SSD色彩模式,但是CDNG不能开启SSD色彩模式。

科普小知识!

1.DLog

DLog灰度图

DJI DLog是采用对数曝光曲线的视频模式,期望在有限的视频比特数的前提下,尽可能方便用户进行后期调色处理,能够保留比较大的动态范围。用DLog模式拍摄的视频,在没有调色之前,是消色的发灰的。因此需要使用查色表(LUT)进行后期处理,使其更适合人眼进行观看。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虑到更多专业用户的使用场景,大疆这次还推出了全新的D-Gamut色彩系统与全新开发的D-Log曲线。D-Gamut能完全覆盖电影业常用的DCI-P3色域,并专为航拍、肤色等拍摄场景做了优化。而相比X5S 13档动态范围的D-Log,新的D-Log专为电影制作而设计,能提供超过15档的动态范围表现,在苛刻的环境下也能最大化保留亮部和暗部的细节,带来更大的后期创意空间。

2.CineLike

D-Cinelike是对画面的暗部效果有较大提升,它相对DLog而言,即使在不经调色的情况下人眼看着也比较正常。

3.CDNG

CDNG是“CinemaDNG”的简化写法,它是一个开放的编码格式,由Adobe提出,试图为数字摄影机提供一个公共开放的RAW编码。DNG单帧文件中包含时码轨(timecode)、色彩矩阵以及元数据(meta data)。优点不仅在于可以存储更大的分辨率,而且还有更大的后期处理空间。

在CDNG模式下,拍摄出来的视频素材是一张张连续的1600万像素的RAW格式序列帧,单张可以直接用Photo Shop、After Effects、XNView等软件打开,视频的可以通过达芬奇这类专业调色软件进行非常细致的后处理。这点我们在以前做X5R的评测时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解析,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点击链接 http://www.5imx.com/portal.php?mod=view&aid=613 穿越。
4.Apple 422HQ/4444XQ

422HQ和4444XQ是苹果推出的两种编码格式,关于这两种格式的简介我们直接引用了来自影视工业网《6种 ProRes格式,你应该选哪种呢?》一文中对两种编码格式的介绍。

ProRes 422是所有优化媒体的默认格式,能很出色的平衡画质和剪辑效率,也是大多数DSLR使用者的首选。在分辨率为1920 x 1080帧率为29.97 fps的情况下,Apple ProRes 422 的目标数据速率大约是102 Mbps,这使得 ProRes 422成为大多数8比特视频格式比如H.264、AVCHD、MPEG-4、DVCPro等的最佳选择。

ProRes 4444 XQ是一个非常专业高质量的格式,专为高端后期工作流程和设备而设计。比如标准的Apple ProRes 4444,这个编码解码器支持的每个画面通道比特高达12,每个alpha通道则高达16比特。在分辨率为1920 x 1080帧率为29.97 fps数据来源为444的情况下,Apple ProRes 4444 XQ的目标数据速率大约是500 Mbps。这个编码解码器是不能用于一般项目上的,比如一位普通的DSLR摄影师在为小型独立制作项目工作这类的,它应该用于的情况至少是,一个好莱坞工作室有拍摄项目,并且使用的是最新的Arri Alexa XT进行拍摄,而这个项目后期也会是大制作行列中的一员。

楼主:
—— 成像篇 ——

待更新……

网友:
前排围观,不知道能有什么样的干货。期待

网友A:
我现在想知道,X7还有没有X5的俯仰呼吸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想知道,X7还有没有X5的俯仰呼吸效应

我明天试试,

网友(2018-02-20):
mark,好文,鼓励一下

网友:
                     静观其变

网友(2018-05-10):
经典。。有没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