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pixhawk都校准完了,然而还是不能解锁,求大神们帮助

楼主(2017-11-21):
求顶 就卡在这 贼啊难受

楼主:
图片在这

网友A:
没显示什么错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显示什么错误码

好像没有吧,按说明书里带的泡泡老师的教程,好像要按什么键,但是我找不到

网友B:
要接上安全开关,按住开关解锁后才能飞。或者屏蔽掉安全开关

网友:
安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上安全开关,按住开关解锁后才能飞。或者屏蔽掉安全开关

大佬能不能细说一下 什么是安全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能不能细说一下 什么是安全开关

pix跟套是有个圆柱形带灯的小开关 , 解锁前要按下开关3秒左右, 风鸣器长响一声後便可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x跟套是有个圆柱形带灯的小开关 , 解锁前要按下开关3秒左右, 风鸣器长响一声後便可解锁了

对对,还有指示红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