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动力不足问题讨论-欢迎老鸟进入

楼主(2017-11-21):
冲浪者x8配置如下电机:XXD2212-2400KV,5寸三叶
电调:好盈天行者40A
电池:格式3S 11.1V 2200mah

            在有微风情况下才能飞  爬坡到一半就掉下来,是什么情况  希望各位大佬帮帮小弟。

网友:
kv太高 电机没劲儿

网友:
我用的1400kv。六寸桨

网友A:
此配置理应没有问题,如装机不是超重,是不是考虑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配置理应没有问题,如装机不是超重,是不是考虑桨装反了

大佬   有视频的   反了能飞吗    就是上面配置   就上面东西   不超重

楼主:
1400kv  我也用过   别说飞了    直接日地球

网友:
配置没问题,根据视频判断可能重心不对,头轻了

网友B:
没换个六寸桨试试?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爬升时舍不得推油门,导致因动力不足而掉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1400kv  我也用过   别说飞了    直接日地球

不能吧。我现在就这配置,飞的很好啊

网友D:
桨装反了就不能飞吗?照样能飞的。你这最大可能就是桨装反了。

网友:
就是桨反了。字一定向飞行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装反了就不能飞吗?照样能飞的。你这最大可能就是桨装反了。

大佬     两面都实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爬升时舍不得推油门,导致因动力不足而掉高度

油门抵死了得........不然日地球了

网友:
重心可能是最大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是用2212电机,2450kv配6吋桨。应该是正确的,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用的,不会错。改电机座用大桨并不好。

网友:
仔细看了视频,最可能重心不对,飞着不拉升降机头住下载的话是头重,反之则是头轻

网友:
油门校准了没,还有重心要调好

网友:
换郎宇电机吧

网友:
飞行轨迹感觉像是头轻,然后动力也不怎么足。

照理你的配置不应该就这点动力的。

上点清楚的照片看看吧。

网友:
桨反了  小了

网友:
我用2212XXD1400kv电机, 2200mah电池,30A垃圾电调,电机加高座,配8寸浆,可以垂直高速爬升.

网友:
看看子弹头是否拧紧

网友:
同配置,直接放生的飘过......

网友:
用XXD 2450 很暴力
重心问题最大
其次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大佬,桨没问题那就重新校对电调油门行程。这配置没毛病

网友E:
翼展1.2,起飞重量400-430g,2s可平缓爬升,3s可大角度爬升。

网友:
银燕1806+天行者12A+0645或0545三叶

网友:
你这个情况有点儿像我的2s的状态。滑翔时,头轻。半油时正好。满油时,由于下压力矩加大,明显低头,需要拉杆才能平飞或爬升。

网友:
在地面推油门,一块满电推完,有可能是电调问题

网友:
冲浪者玩的就是滑翔,我用2S 1300MAH,2212 2200KV 5045 桨飞 很飘,手接降落不压力。动力小才锻炼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翼展1.2,起飞重量400-430g,2s可平缓爬升,3s可大角度爬升。

配置和我一样。

网友:
就你这配置,重心,电装没问题。桨的方向都装对的情况下,动力绝对够用,爬升都嗖嗖的

网友:
这个配置一点问题也没有。要是动力不足估计就是桨反了。 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