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间短,怎么破?

楼主(2017-11-21):
机架猛禽400  轴距440,NAZA  lite+GPS, 电机飓风2216  900kv, 电调乐天20安, 花牌4s5200毫安时,   ATG1047桨 ,  带600毫瓦发射  OSD。起飞重量1466克   续航只有13分钟左右,下来电池回压到3.80--3.85左右,是否因为天气冷,电池放电能力下降所致?怎么再增加个三五分钟的续航时间啊?

网友A:
同款机架,我的2810飓风电机,带云台相机,总重1700。电压设置3.6报警。到报警时间能有17分钟。

网友:
自己弄这套花了几千?和你飞控厂家的成品机价格差不多了吧?还不如直接买他的成品机

网友B:
花牌4s5200毫安应为花牌4s5200毫安时.

1047浆应为1047桨.

网友:
减重,图传用mini的,机架固定件,线尽量减少,3.5伏报警,自组的续航是硬伤

网友:
电池可以飞到3.7V

网友:
你下来还有一半的电…你飞到3.6去

网友C:
这个续航时间可以啦,楼主知足吧

网友D:
可以了,大鸡子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4s5200毫安应为花牌4s5200毫安时.

1047浆应为1047桨.

多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了,大鸡子也差不多

看着人家的多轴续航20--30分钟,羡慕的不得了,当然,人家的多轴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机架,我的2810飓风电机,带云台相机,总重1700。电压设置3.6报警。到报警时间能有17分钟。

云台你用的哪款??好用吗?求私信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你用的哪款??好用吗?求私信链接

飞宇的mini3d,嗯~效果难说~

网友E:
下来电池回压到3.80--3.85左右 不能说明太大问题 有可能真的天气太冷
这类飞机飞到3.5V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来电池回压到3.80--3.85左右 不能说明太大问题 有可能真的天气太冷
这类飞机飞到3.5V没任何问题

嗯 前几次都是因为不敢把电池放到3.6左右,怕对新电池造成伤害, 今天大胆的做了一次实验,飞控设置成电压放到3.6后自动降落,试试飞到3.6能有几分钟的续航,结果是还没到自动降落我就手动降落了,你猜飞了多少分钟?悬停19分钟,落地后电压回升到3.72左右,非常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续航时间可以啦,楼主知足吧

今天调试飞控,把电压设置到3.6自动降落,悬停19分钟,落地后电压回升到3.72左右,非常满意

网友:
第一个是减重吧;第二个可以把2216 900kv换成800KV,1047换成1147;第三电池可以放到3.5下地,回到3.7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飞到过3.3V的,也没大事,电池没这么娇气,反正也是消耗品

网友:
不建议楼主低电压设3.6,会影响电池寿命。。。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也没有多余的电力去应对

网友(2018-01-01):
低电报警3.5V就可以。一直这样用。天冷就是续航短

网友F:
你要看看充了多少充电量啊 这电池能放90%的电 自己算一下应该用到多少

网友G:
落地电压不低于3.6都是安全的 3.5落地略伤电池 也有一定的不安全隐患

网友H:
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减轻重量,降低KV换大桨!

网友I: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