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工具疑问

楼主(2017-11-21):
以前就飞过Mini cp,中间停了很久没飞。这次双十一入了一套450L。看说明书发现缺不少工具,但说明书里有几个东西看不懂,请前辈们指教。
CA Glue(瞬间胶):指的是502这样的胶水吗?
Oil(润滑油):指的是哪种油?最好推荐具体型号
喷在为尾管力的矽油指的是哪种?

网友A:
按照说明书来  分分钟搞破产  最多就是螺丝胶 名称:螺丝胶强力锁固金属螺纹锁固剂厌氧胶  其他什么油 反正我是没用  回答不对 楼下请补充  谢谢

网友B:
你需要一隻品質好的M1.3螺絲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说明书来  分分钟搞破产  最多就是螺丝胶 名称:螺丝胶强力锁固金属螺纹锁固剂厌氧胶  其他什么油 反正 ...

第一次装安全第一嘛。不过哪些是可以不要的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一隻品質好的M1.3螺絲刀

螺丝刀,桨平衡器,十字盘调平器这些都找好了。就是润滑油这类东西因为牵涉到零件材质不敢随便选。

网友:
套装飞机没有配套油和胶?飞越450表示到手齐全的

网友C:
螺丝胶买乐泰的就行了,一次用不完可以买模型店少量封装的,润滑油基本上就轴承需要润滑,其他地方抹了多余,千万不要抹塑料上

网友D:
GA就是502
润滑油分矿物质和陶瓷两种,金属对金属就用矿物质或全合成润滑油,塑料对金属或塑料对塑料建议使用陶瓷润滑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安全第一嘛。不过哪些是可以不要的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需要什么帮助  找我吧  我帮你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胶买乐泰的就行了,一次用不完可以买模型店少量封装的,润滑油基本上就轴承需要润滑,其他地方抹了多余 ...

十字盘连杆和球头间要用螺纹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连杆和球头间要用螺纹胶吗?

不需要,螺纹胶是用在固定螺丝,防止螺丝松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胶买乐泰的就行了,一次用不完可以买模型店少量封装的,润滑油基本上就轴承需要润滑,其他地方抹了多余 ...

轴承润滑油是那种液状的? 那为什么不能涂在塑料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GA就是502
润滑油分矿物质和陶瓷两种,金属对金属就用矿物质或全合成润滑油,塑料对金属或塑料对塑料建议 ...

用乐泰哪个型号的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