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朋友的手工材料修复yak54的整流翼

楼主(2017-11-21):
Yak54 180无疑是一款优异的飞机
(见 十款经典地平线180级飞机对比 * 固定翼三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fromuid=14140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注册会员超30万,创始于2003年))
但是它的两个整流翼(应该有个学名?不懂,暂且用整流翼代替)确实坑爹

材质的关系,超级容易坏,而且没有单独备件可以购买,要买就是连机翼一起......
想过用魔术板之类的自己做,但仍然存在易损的情形,所以一直是把原来的用CA修了又修,连下半部分都磨得只剩2/3了。
逛店偶然看到小朋友做手工的彩色泡沫,1毫米左右的,感觉有戏,就买了一包回来。

果然,单张太薄了点,而且太软。那么这种泡沫背面有不干胶,将两片贴起来,厚度正好,也有一定强度。

取出以前留存的翼型,描边

裁剪,剪刀就行,一会就出来两个整流翼

拆残留整流翼时把机翼弄了一个缺口。不怕,干脆用美工刀把不规则的缺口切大,切成规则的形状,然后卡入epo泡沫,粘合后用美工刀修成和机翼一样的外形。
上刚做好的整流翼

修旧如新是不是。
试飞过了,性能和原先的完全一样,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整流翼损坏。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整流翼的材料比普通魔术板什么的牢靠得多,有一定柔性,而且耐磨,不容易坏;最关键的是,那一包整有几十片,得用到什么时候才能用完。。。

网友A:
小YAK好飞不,我的地平线大YAK在仓库里放了2年了,还没有机会拿出来飞

网友B:
好像叫翼梢小翼。减小诱导阻力(阻隔下翼面高压气流向上翼面流动产生的阻力)

网友C:
国外买的?国内小孩做手工的泡沫只见过吹塑纸,带背胶的没见过

网友D:
是EVA片材?

吹塑纸不牢靠也没背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YAK好飞不,我的地平线大YAK在仓库里放了2年了,还没有机会拿出来飞

这个小雅克很好飞,虽然都已经抖舵了,飞起来还是很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叫翼梢小翼。减小诱导阻力(阻隔下翼面高压气流向上翼面流动产生的阻力)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外买的?国内小孩做手工的泡沫只见过吹塑纸,带背胶的没见过

不是吹塑纸,吹塑纸只要折一下就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EVA片材?

吹塑纸不牢靠也没背胶。

是叫eva吗?不懂,表面是很细密的磨砂感觉,非常轻,可弯可折,但没有什么强度,无法做结构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叫eva吗?不懂,表面是很细密的磨砂感觉,非常轻,可弯可折,但没有什么强度,无法做结构件

类似泡沫地垫那种材料,但是薄薄的,密度也低,小学门口文具店里面好像叫泡沫纸。
您这个用魔术板应该也合适。

楼主(2017-12-23):
引用 网友D:
类似泡沫地垫那种材料,但是薄薄的,密度也低,小学门口文具店里面好像叫泡沫纸。
您这个用魔术板应该也 ...

对,是像泡沫地垫的材料。魔术版原机可能就是用的这种材料,太容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