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7-11-21):
新人请教个问题,我的T14在使用FASSTest12C1发射模式的情况下螺距这个通道就没有任何反应了,是哪里没设置好?请大神指教!

网友A:
通道接错了吧!你是接了第几通道?

网友B:
什么飞机啊 有服役要遥控器混空。无服役飞机的话遥控器设置普通模式 就是一个遥杆控制一个通道。混控用电脑设置的

网友C:
楼主插错通道了吧?不可能没反映的,看看舵机监视页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机啊 有服役要遥控器混空。无服役飞机的话遥控器设置普通模式 就是一个遥杆控制一个通道。混控用电脑 ...

亚拓500x 我换了其它发射模式螺距就可以,就是这个12CH发射模式螺距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插错通道了吧?不可能没反映的,看看舵机监视页面啊!

通道没错,只有这个12CH发射模式螺距没反应,我用其它发射模式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接错了吧!你是接了第几通道?

通道没错,SBUS单线 使用其它发射模式一切正常,就这个12CH发射模式螺距通道没反应

网友:
楼主把接收机报一下,接收机工作模式也有规定的。

网友:
有没有设置十字盘模式,有没有为螺距设置曲线或开关或旋钮或摇杆

网友D:
我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细看说明书发现12ch模式的通道五是螺距.......你需要改成通道6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细看说明书发现12ch模式的通道五是螺距.......你需要改成通道6就ok了

对了,用FASST模式和FASSTest 12CH模式的螺距通道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细看说明书发现12ch模式的通道五是螺距.......你需要改成通道6就ok了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