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有电动固定翼基础想入汽油机的朋友,选择!调试!购机!试飞!

楼主(2017-11-22):
本人玩电动固定翼7年,飞过的机型也有很多。近年来从事销售工作时间无法固定,以至于购买的电池多次因为满电保存时间太长而报废。所以萌生了玩油动固定翼的想法。在入油动固定翼之前我也和众多新手一样存在诸多疑惑。论坛是个学习和讨论的地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此我将我入油动固定翼之前的想法和之后的做法在此与各位想入油机的新朋友分享。首先我提一下在玩油机之间我还玩过两年的汽油O艇,所以对于发动机的调试我还是很清楚的。具体感想和做法如下:
首先是选择油动类型:甲醇机或汽油机。我选择了汽油机。两种机器各有优劣。甲醇机发动机本体相对便宜,调式也相对简单一些,但是燃料贵,发动机的性能会随着使用的时间增加而逐步下降,后期的打理相对繁琐。汽油机发动机本体比较贵,调试需要懂得原理和细心,使用寿命非常长,燃料油便宜,调试好了非常稳定(螺旋桨尺寸的改变,机油配比和环境温度对稳定性有稍许影响)二者共有的缺点是都很脏!都很脏!都很脏!重要事情说三遍。对于新入的朋友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愿意多去论坛学习和向别人请教的话我建议你入汽油的。因为综合来讲汽油机性价比最高。
其次发动机排量的选择,新人入油机20CC-30CC的排量比较好,其实性价比最好的是35CC的。DLE是个脍炙人口的品牌,很好调试,调好以后比较稳定,新款都是华博罗的化油器还是比较好弄的。我选择的是DLE20RA 配的16*8的桨调完后怠速2000 最高转速8200 拉力没有测。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只要你配对了飞机就一定动力够。化油器的调试这里不做介绍每个地方和环境以及机器都有微小差别,只要你能把怠速稳定,最高转能上8000以上就OK没有那么多规矩和标准。
再次飞机的选择。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目前轻木飞机有几大类,归纳如下:二战像真机类,练习像真机类和3D特技机类。作为一名油机新手我建议大家从3D特技机类或是从练习像真机类入手。不建议大家从二战像真机类入手。原因如下:二战像真机类的飞机都非常漂亮,但是大多偏重相比同翼展和翼面积的练习机与3D机来讲二战机要重最少500克,重在哪里?重在收放起落架和弹性减震腿上,而且二战机的主翼的沉重结构也要比练习机和3D机更加扎实。这样重量自然就上去了。重量一上去所需滑行的距离也会变成,降落时的速度也会更快,整个飞机的失速最低速度也会更高。这些对于油机新手来讲都是心理准备所不适应的,容易造成起飞失败或降落失败。在一个所有的二战机几乎全部都是后三点的起落架,对于起飞滑行时的控制水平要求比较高,后三点的起落架飞机在起飞时应该在滑行初始加速时清推升降好让尾轮离地,在满油门全速起飞这样就能跑的直,对于油机新手来讲会有不适应。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电动国定翼的推重比比非常大,很多飞机都可以全油门直接拉起,所以隐藏了这个技术要求。鉴于上面2点所以不建议大家入二战像真机。那么建议的另外两类飞机有什么优点能,练习像真机有纯练习机和类似于塞斯纳这样的像真机,他们的优点非常明显翼展大,翼载荷轻,前三点起落架这些都是有利于飞机顺利起飞和平稳降落的重要因素。而3D飞机也是很不错的选择。所有的3D飞机都非常的轻。比如我现在非得这个540翼展有1780,起飞满油全重4.8KG起落架可以改成前三点。所有的控制翼面都可以通过遥控器设置舵角,用来常规飞行和航线练习非常不错。这里仅对油机新手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好飞机的重要目的就是熟悉汽油飞机的操作和调试,树立信心后开始进级练习。
最后就是试飞前的调试,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飞行前检查发动机的调试状态,在各种速度下是否能够稳定输出。第二仔细检查油路,电路是否连接良好,电池是否电量充足。第三仔细检查发动机的固定件及机身各个部分的固定是否牢靠。第四检查飞机重心位置是否合理,重点位置一般来讲大约都在主翼前缘开始后整个翼面宽度的三分之一位置。第五选择空旷无人和良好的电磁环境下试飞。第六建议在主翼两端安装便于降落时姿态判定的LED识别灯。第七起飞前发动机一定要充分的预热和检查各个舵面是否工作正常。第八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检测飞机能否在快速滑行中大致跑直,这里有好遥控器的可以设置一下舵机的曲线把前30%的行程设置的平滑一些,主要用于起飞阶段方向调整。第九初次试飞以空中调整为主,不可做比较危险的动作,一旦飞行姿态良好以后就开始降落。多降落几次和起飞几次心理压力会减轻不少,手也不会抖了~~哈哈。最后祝大家玩的愉快!平安着陆!!
?spm=a2hzp.8244740.0.0&debug=flv#paction

网友:
潘经理,好文采。 你怕是写了个把小时吧

网友:
满满的使用心得,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感觉DLE发动机性价比最高的是55cc,同35ra一个价。至于稳定性更不用多说,对于固定翼3D来说,老玩家通常会推荐电动70e起步,油动50cc起步。

网友A:
甲醛汽油的都玩过,强烈不推荐甲醇机,甲醇有毒,而且燃烧时的那个气味太刺激,然后甲醇机飞完以后,机身上到处都是黏糊糊的没有燃烧完全的润滑油。谁飞谁知道。而汽油机,完全不存在以上的问题。汽油机唯一的问题就是想稳定,比必须大排量,30cc起步,所以小飞机不适用

网友:
学习  学习   这个飞场水泥地面好新奇。。。。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可以把文字格式编辑一下方便阅读毕竟是精华帖了,另外有必要区分一下两冲和四冲发动机。目前在20-35cc之间,四冲的汽油机做的厂家很少,而甲醇有很多可选,虽然os,saito,三叶等都是老产品。如果拿四冲和两冲来比就是甲醇机贵了,玩油机主要是听个响,个人觉得还是四冲的声音比较销魂,当然多缸更甚

网友:
35和55cc确实基本一个价。

网友:
写的很真诚啊,好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甲醛汽油的都玩过,强烈不推荐甲醇机,甲醇有毒,而且燃烧时的那个气味太刺激,然后甲醇机飞完以后,机身上 ...

对于迷恋四冲程的人来说,没有汽油可供选择,对于迷恋YS的输出的人,没有其他动力单元能够代替,包括电机。。。

网友:
相当于甲醇   汽油算很干净的!!!!!!!!!!!!!!!!!!!!!!!

网友:
羡慕有场地的,。目前只能玩玩小甲醇机

网友:
汽油机功率太大了,飞机也大很多,所以运输成本和价格(发动机和飞机)都比甲醇机,高很多。
汽油机需要更大的场地,这在大城市是很困难的。
多数人一年的飞行时间都比较少,燃料消耗的少,所以甲醇燃料比汽油的费用,高不了多少。

网友:
祝楼主永不炸机,飞行环境太复杂了,航线下面有居民,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