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7-11-22):
本人小白 最近迷上3d了 能请问下各位大神 学习3d飞行先从什么开始练吗?能给个详细的计划说明吗?万分感谢

网友:
请看这个先,为什么不多看看呢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A:
先练吊机,建立条件反射后,倒飞,侧飞,四位横滚,正飞倒飞眼镜蛇,四位蛇滚,连贯横滚,蛇滚。后面的就简单了,落叶飘,撞墙,爆顶,失速调头,汉诺螺旋。这些基本就够耍了。上真机建议直接8mm Epp然后15E,具体机型可以看我之前发过的帖子。建议室外上真机前先在模拟器练好蛇降。

网友:
练习机推荐极点飞行家的天使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练吊机,建立条件反射后,倒飞,侧飞,四位横滚,正飞倒飞眼镜蛇,四位蛇滚,连贯横滚,蛇滚。后面的就简 ...

谢谢前辈, 手里有个epp9m的机子跟极点的15e 装备买好了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练,看了您的回复 知道自己该练什么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手里有个epp9m的机子跟极点的15e 装备买好了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练,看了您的回复 知道自己该 ...

坚持,加油,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