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尝试老版有副翼450,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持续调教中

楼主(2017-11-22):
         想培养孩子的机械兴趣,自己也闲来无事想玩玩,家里有从前收的3s电池、电调等小东西一直闲置,还有一个天地飞。。。。6A。出于利用闲置的考虑,买了个便宜的Eskybelt cpV2空机,心思自己组装还有意思。然后又买了个esky电机和k8陀螺仪,有大神说入了三轴陀螺仪以后就省钱了呵呵。
          装机时到处查资料研究才慢慢对电直有了些概念,大神说的没错,新手勿试便宜空机,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做工了得,大齿盘还变形的,转起来像波浪。好歹组装上,在电脑勉强设置了k8,动动各个舵机看着反应还正常(辉盛9克塑料),然后花了很长时间调整十字盘水平,用眼看大体平就完事,正打算收工,无意发现尾舵机滚烫,舵臂憋死,不知咋回事赶紧拔掉舵机线,重新调了下尾舵行程,也不知道对不对,关了电脑草草收场了。
          隔天再上电,等尾舵机回中,把舵臂长度调短,上大桨、插电机开试。。。。勉强离地5cm,哦,噪音有点大,尾巴一直右旋(打方向舵无效),原来调的比较平啊,发动以后副翼平面严重右倾,打舵无效赶紧拉油门熄火,飞机侧脸着地,结束。结果就是飞行失败,看起来k8没有锁尾,或者设置不对,状态错误?然后检查发现3号舵机烧憋,舵臂向上顶死,所以副翼平面右倾的而且调整无效的吧。准备以后再重现调整,顺便再收了个二手天地飞8还没到,天6A飞直机是不是太勉强了吼吼。
         现在停飞中,拆下了变形大齿盘,等待卖家给我补发个。。。买配件时不出所料,esky这货的配件和市面通用配件不匹配,我随便买了点通用配件,反正这个机就算入门练手教学用吧。
         现开贴边摸索调式边请教各路大神,有错误请不吝赐教。。。啥您说错误太多没法赐教,那就说说我做对了哪些吧

网友A:
k8能飞有副翼?

网友:
折腾吧 ,有副翼很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8能飞有副翼?

有副翼只使用K8的锁尾功能,应该可以用啊

网友A:
没用过k8听说舵机选项里要调成模拟舵机,不然会烧舵机

网友C:
楼主还是先把模拟器练好,到时再收个无副翼的,这个机型比较古老了,适合收藏。

网友D:
k8不接斜盘舵机,只接尾舵机不就ok了?

网友:
确实是很古老的飞机呀!适合收藏!

网友E:
这机是我初恋,不过我的是普通版的,这机要手才能驾驭。

网友E:
这机要高手才能驾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只使用K8的锁尾功能,应该可以用啊

我就打算再这样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k8听说舵机选项里要调成模拟舵机,不然会烧舵机

调成模拟舵机了。。。可能是行程超限了,开始我的尾舵臂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先把模拟器练好,到时再收个无副翼的,这个机型比较古老了,适合收藏。

也在练着,想调好了练青蛙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k8不接斜盘舵机,只接尾舵机不就ok了?

我现在手头的天6A不支持ccp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打算再这样弄的

实话说,你买的东西太差了,首先易思凯的飞机不行的,而且是有副翼,不知道模拟器你练不练的,没人带的话,会摔得很惨的。
要注意安全,别被大桨打到了。
直升机难度大
我儿子光模拟器10几个小时下来,才勉强四面悬停了。这是我儿子飞行记录贴,就最近的事。现在飞伟力110,小飞机耐炸,安全。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7646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05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是我初恋,不过我的是普通版的,这机要手才能驾驭。

拿来当学习机鼓捣鼓捣

网友B:
不是我说你,楼主太寒碜了,竟然用辉盛塑料舵机飞直升机!!!我飞固定翼都看不上这种低档舵机。
这些垃圾设备你100%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要高手才能驾驭。

我擦你这机队厉害

网友:
一堆破烂买回来浪费钱,也练不出技术,只会打击信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在练着,想调好了练青蛙跳

LZ能够把这机装好说明你动手能力很强,调试结果暂时看来是烧舵了,估计跟舵机不好有关,LZ知道要练青蛙跳说明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那现在最欠的就是一台无副翼了,个人建议,现今这机子可以装好电装,不装大小桨,通电打打舵看着机器各部件活动也是一种乐趣,特别是小孩子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机器的构造,运作原理。如果LZ爱好飞行一个是不要离开模拟器,然后入一个无副翼空机(个人建议喜欢皮传就X3,喜欢轴传就QFQ3,以后可以少很多麻烦)用现今主流电装,再就是调机一定要记得拔两根电机线,安全永远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说,你买的东西太差了,首先易思凯的飞机不行的,而且是有副翼,不知道模拟器你练不练的,没人带的话 ...

受教了,我调试时不装大桨,试飞时推油门很慢,熄火贼快(飞的很低),这样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说你,楼主太寒碜了,竟然用辉盛塑料舵机飞直升机!!!我飞固定翼都看不上这种低档舵机。
这些垃圾 ...

我仅仅是玩,不想多投钱练杂技那种,关键我喜欢把廉价设备玩起来那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能够把这机装好说明你动手能力很强,调试结果暂时看来是烧舵了,估计跟舵机不好有关,LZ知道要练青蛙跳 ...

大神说的我爱听,我就是喜欢这些小机械,也熏陶下孩子;对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学习能力很自信,会干点小木工,做点小家具

网友F:
新手别碰便宜而难飞的机。Esky013最早有副翼我飞过几把,然后副翼炸掉没配件了,直接改无副翼,明显好飞了。

但是,我后来收了一个新的X3,瞬间不想飞Esky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555

请注意我这个贴子的电装。。。独立BEC,陀螺K8(后来换spF3了),舵机全换(换成银燕08MD*3+KST215锁尾)

网友F:
嘛的,刚刚发的贴要审核。。。

Esky013,电装最低要求:银燕08MD*3+KST215锁尾BEC独立,或者用小电池,或者用铂金40A电调以上的BEC。原厂BEC炸我好几次机(K8重启)。

网友G:
辉盛正品还是不错的,凑合能用,我用在250挺好,你这个机型也太非主流了,至少搞个sport之类的。
遥控至少要天地飞6II,6A连ccpm都没有肯定玩不了的,就算是6H没有屏幕基本什么都调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新手别碰便宜而难飞的机。Esky013最早有副翼我飞过几把,然后副翼炸掉没配件了,直接改无副翼,明显好飞了 ...

Esky 真心难飞的机机,每次飞都会心跳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Esky 真心难飞的机机,每次飞都会心跳加速。

哈哈,心理素质不够过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别碰便宜而难飞的机。Esky013最早有副翼我飞过几把,然后副翼炸掉没配件了,直接改无副翼,明显好飞了 ...

200块的空机,炸了算完,配件回收。。。耿耿于怀的是这机子零件尺寸另类,小而软的铝球头一拧就花

网友H:
看了一圈,大家都在说这台飞机不好,但关键问题是这台机都是十年以前的产品了呀,现在能搞定的都是不错的了,
楼主我支持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辉盛正品还是不错的,凑合能用,我用在250挺好,你这个机型也太非主流了,至少搞个sport之类的。
遥控至少 ...

收个二手天8x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一圈,大家都在说这台飞机不好,但关键问题是这台机都是十年以前的产品了呀,现在能搞定的都是不错的了 ...

谢谢鼓励啊

网友:
实话说,鼓励都没啥用,设备太差了。我说的实话,实话难听了点

网友I:
有副翼好久没飞了   我也是刚刚把500L改了   正在研究K8怎么锁尾。  用了两种方法  都不是很理想。
1   sbus连接   舵机插接收   尾舵机插陀螺仪   这样陀螺仪可议自检   但是尾巴很软   而且感度大小调了效果不明显。
2  片片红叶的方法    。(搜这个名字可以找到原帖)
  所以朋友给了个  GY701   周末试试看。

网友:
还有一点   十字盘选 HR-3

网友:
我也飞有副翼,调试稍微麻烦点,飞的时候需要多修正,因为没有三轴的帮助。不过楼主的设备,尤其是舵机最好可以换个好点的,塑料的一不小心炸机就扫齿了。祝楼主可以早日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嘛的,刚刚发的贴要审核。。。

Esky013,电装最低要求:银燕08MD*3+KST215锁尾。BEC独立,或者用小电池 ...

   你说的非常对,我的配置是:银燕ES08MD数字金属舵机3个;KST 高速数码舵机 DS115MG用于锁尾; 正品固朗 KDS 2838 无刷马达 ;固朗KDS-820陀螺仪。   这款机子我是10年买的,现在一直在飞。只要调试好了,非常的好飞;这个机子飞普通航线或倒飞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不能飞暴力特技等动作。    给楼主建议:
   1.赶急把塑料舵机换成数码金属舵机,非常重要!!!
   2.锁尾舵机一定要买个好的正品牌子(普通锁尾如果空中出现问题,冲到人或车上,那可不是几千块钱能解决问题的);
   3.把K8换成普通的陀螺仪(k8本身是用在无副翼直升机上面的,用在这款机子非常不匹配呀,大材小用了);
   4.电机一定要选质量好耐用的正品马达;
   5.飞机的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一定要用螺距尺设定好。

网友J:
才看到,还有一点,你的大小齿盘都没有装到位置,原机马达动力不行,换了吧;齿盘应该装到对齐才行呀,用小垫片就行;装正后齿轮转动起来应该是水平的,不可能像你说的什么水浪鼓似的。

网友:
k8当锁尾陀螺仪也可以 把那个斜盘舵机的感度调成0就可以了吧。在一个蓝壳舵机质量参差不齐 建议换银燕的 所以换9257。这应该是最省钱的玩法吧 不对之处请老鸟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才看到,还有一点,你的大小齿盘都没有装到位置,原机马达动力不行,换了吧;齿盘应该装到对齐才行呀, ...

你的建议很好,不过这些新设备等换新机平台再用,目前目标就是先调好飞悬停行了;主齿轮组拆下来了,是大齿盘变形,看看用火烤烤能不能修正一些;卖家补发了一个还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副翼好久没飞了   我也是刚刚把500L改了   正在研究K8怎么锁尾。  用了两种方法  都不是很理想。
1   sb ...

支持折腾

网友K:
几年前我也装了架有副翼的调试了几个有,很不好飞,每飞一次炸一次。最后不飞。修好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很好,不过这些新设备等换新机平台再用,目前目标就是先调好飞悬停行了;主齿轮组拆下来了,是大 ...

这就对了,我买的大小齿盘备件就有3套多,炸机了随时换就行了;炸机后易损件还是多少备一些就可以了;我现在也是琢磨了四`五年才把这台机子调到最佳状态了,因为之前没人带,附近也没有人玩直升机,所以浪费了很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K:
几年前我也装了架有副翼的调试了几个有,很不好飞,每飞一次炸一次。最后不飞。修好收起来。

我和你以前是一样的,原理没搞明白,先后把普通版的炸了好几回;现在总算是把直升机的调机技术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才看到,还有一点,你的大小齿盘都没有装到位置,原机马达动力不行,换了吧;齿盘应该装到对齐才行呀,用 ...

         你好,请教,我的那个有副翼ESKY 450目前还没飞起来(见笑,新手,只是周末有空调试),锁尾用k8单独接尾舵机锁尾,看起来没啥问题,还是那几个塑料舵机(新买舵机准备装个450无副翼,收了个二手飞越450pro机架),十字盘已调平,问题:        1、天地飞8设置里选的120度斜盘,我猜应该是指的通常的后三点布局的斜盘,esky这种少见的前三点布局好像有问题,无论怎么调都无法保证动作方向一致,现在只能做到副翼和螺距通道一致,升降通道往上打时斜盘后倾,往下打时斜盘前倾,如果调整舵机反向则破坏其他通道,不知你遇到过没。
        2、调螺距时,两个大桨螺距不同,最大螺距时一致,最小螺距时不一致,差约3度,如果调桨夹拉杆长度使其一致,则最大螺距和中点螺距时又不同,现在只能把误差稍匀匀。
        3、我试飞时,慢慢推油门,推过中点飞机也飞不起来,再大一点就突然倾斜,大桨扫地,请问是我推油门太慢导致地效的原因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请教,我的那个有副翼ESKY 450目前还没飞起来(见笑,新手,只是周末有空调试),锁尾用k ...

十字盘 上中下都要水平,控上的(Travel Limit旅行限制) 设置十字盘 上和下水平。

网友E:
我在补充一点要在Idie-up 3D设置 +9度-9度,十字盘 上中下都要水平

网友E:
Idie-up 3D设置下.如果控上没有设置Throttie hold .无刷马达三条线要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补充一点要在Idie-up 3D设置 +9度-9度,十字盘 上中下都要水平

哦,我只调了中点水平

网友E:
有副翼上中下都要水平才行。

网友L:
我也是廉价的ESKY550,全套他家的电装,装机调试后,一次这样就能起飞,不过控制起来比无副翼难一点,我也是刚开始练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廉价的ESKY550,全套他家的电装,装机调试后,一次这样就能起飞,不过控制起来比无副翼难一点,我也 ...

握手。。。我开始就想买个空机玩玩,手头现成的便宜电装,也没买他们的配件,因为我觉得贵且不太通用,质量也一般。这个个能飞起来就成功,我入了一套二手飞越450无副翼机架,准备重点装那个玩,海量经济实惠的配件,我以后就玩450了

网友M(2021-04-02):
引用 网友A:
k8能飞有副翼?

K8可以上有副翼?

网友(2024-11-26):
ESKY也有很好的机子,可惜是出厂太晚了,D700这个机型2012年下半年才上市而且只卖欧洲市场,要是早个四五年上市在国内卖保准能火,这机子各方面都无敌,中国出口的东西果然就无敌,留给国人的就,,,,,,

网友E:
买一个便宜的f411飞控刷rf固件,就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便宜的f411飞控刷rf固件,就可以飞了

RF固件适合精致的玩家,我这种傻大粗的玩家表示玩不转,还是ESKY这种老式遥控器玩得溜,电调自带定速就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k8听说舵机选项里要调成模拟舵机,不然会烧舵机

有副翼要遥控器调,无副翼是陀螺仪调。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有副翼要遥控器调,无副翼是陀螺仪调。

说的对!我20年复飞时就是亚拓450有副翼,精调有副翼就是得中高端遥控器才行,而且精调非常耗时间,后来飞了无副翼有副翼根本不想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K8可以上有副翼?

近几年生产的有副翼陀螺仪没有,要么二手要么全新库存(生产日期都十年以上)。有副翼,换无副翼旋翼头就可以用现在的陀螺仪,现在想学有副翼调试都找不到,高价买淘汰产品没必要。

网友N(2025-01-17):
引用 网友O:
说的对!我20年复飞时就是亚拓450有副翼,精调有副翼就是得中高端遥控器才行,而且精调非常耗时间,后来 ...

换个旋翼头就可以改无副翼了,花钱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个旋翼头就可以改无副翼了,花钱还少。

如果是真正要练习3D的就没必要搞有副翼了,都是情怀才搞他

现在亚拓470都白菜价了,三四百元的空机新手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