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NX3飞控焊接收上共7.3克,也就增加4.4克

楼主(2017-11-22):
        7.3克,固定翼飞控焊接收上,也就增加4.4克
        上周末去飞新买的翼斧F3P,由于安装手艺太差了,不带电池就160克,而且铰链安装手艺不行,虚位严重,打舵回中不精确。再就是风很大,冷空气来临时变天的天气。更有一个原因,一年多没飞固定翼啦。(俺借口找的挺多吧)飞机空中被吹得东摇西晃,飞起来实在不爽,本来吊在空中的,莫名其妙就歪了……总之,手感奇差。
        这几天下雨有空了,还有两架飞机飞的很少,于是打算拆下飞控换给翼斧F3P。
        两个飞控,一个是A3,一个是NX3。二话不说先称重量。
        没想到A3飞控光板子竟然有8克!NX3带外壳也就7克,裸奔只有5.2克,毫不犹豫用NX3飞控了

称连接线,不得了,8.4克,比其他都重,不考虑了。

为啥选DSM2接收机焊接呢?当然因为便宜啦,还很轻,更是因为接口顺序是副翼AIL、升降EVE、尾舵RUD。排列顺序和飞控一致,华科尔原装接收机顺序就不一样,想焊上去也麻烦。

称DSM2接收机,不错,穿衣4.2克,脱衣2.9克!

加在一起

     接收机到飞控之间有4个通道,12根针脚。
     于是很快把接收机的针弄直,把飞控的针一个个焊下来,可是针孔都被焊锡堵死了,没有吸锡器,多年没搞过电子设备,于是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竟然用小钻头钻堵牢的焊锡!!

        结果杯具了!猛然发现把针孔旁边的铜覆盖层钻没了!!完了,针脚接不上去了。俺报废了一个飞控?
       不不不!动动脑筋,电源线正负极是分别联通的,所以正负极铜覆盖层没了关系不大!而且不用焊所有4个通道的电源针脚,焊一个就够啦!就是说只需要焊两个电源针脚,和4个信号针脚就够了,其他6根电源线不需要焊。电源针孔很容易找到的,信号线针孔的连线找找麻烦。
       只好锉了表面漆层,仔细观察,发现4根信号针孔连线很有规律地连向一块芯片。线路很细,我小心地锉漆,找根细铜线焊上线路,再把线另一头焊到针脚上。焊得奇丑,白色部分就是四根信号针。

焊完赶紧找个电调舵机试试看,还好,成功了,丑是太丑了点,但飞控没有报废。希望大家吸取教训,千万不要电钻钻电路板,钻坏铜层就麻烦大了

称重,很满意,只有7.3克。仅仅增加4.4克,没有白折腾一番。

       这几天下雨又是足球赛,飞行效果要过阵子才能试出来。

      上上这些年入魔以来论坛中奖抽奖精华帖礼品,拉拉仇恨

按时间顺序秀秀俺多年来拥有并飞过的飞机,仅仅是固定翼,直升机多轴另算!没有大家伙口水货,呵呵。
2012——2013年买的,第一架3D泡沫死无全尸,好飞,但不牢固。悍马比较好飞,机动性超好,无惧失速。P47一般,到底是象真机,失速炸机过一次。

2014年买的最好飞的是吉比、悍马。随便乱飞,机动性超好,无惧失速。蓝色260运动机很稳也好飞。涵道只能四平八稳飞了,高速时来个横滚,害怕失速。

2015——2016小女儿出世退魔两年
2017年买的

楼主:
技术不行,飞控帮忙,呵呵。小飞机不抗风,只好如此了。

试飞效果,OK!!!
不怕风啦!随便吊机,扭力吊,蛇滚航线轻轻松松啊!蛇滚圆周我还没那技术。

       昨天丢了心爱的吉比,只好带着未调试好的F3P去飞。
        上次很不抗风,手感奇差,这次加了个NX3飞控(详见 7.3克,固定翼飞控焊接收上,也就增加4.4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4289&page=1#pid20381935),不怕风啦!随便吊机,扭力吊,蛇滚航线轻轻松松啊!蛇滚圆周我还没那技术。
        于是问儿子愿意飞不?儿子昨天飞丢了有了心理阴影,说还是算了吧。我说不能因噎废食,这次飞机调好了,保证好飞。儿子说那就让我空中接机吧,有胆量飞就好!于是我升高点,控交给儿子,儿子马上说真好飞啊,和模拟器里差不多!于是,今天所有电池都给儿子飞啦!起飞也让他飞,除了降落。要不是球场人多,还真要让他练习降落技术!
       要不是昨天飞丢了吉比,还真舍不得让他飞新F3P,儿子因祸得福吧。右边是昨天丢了的吉比。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多谢捧场,看你ID是今年才入魔的新手啊,我儿子也是同时入魔的

楼主:
怎么还在审核?

网友A:
楼主威武!看来也在华坑里混日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看来也在华坑里混日子啊!

华科尔D10刷机,用了5年了。主要是兼容DSM2便宜接收,现在加四合一高频头,通吃所有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威武!看来也在华坑里混日子啊!

多年来飞过的飞机,仅仅是固定翼,直升机多轴另算!

楼主:
又在审核。

楼主:
改动太多,审核半天

楼主:
厉害了,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可以用牙签取代钻头,然后在焊锡要凝固之前慢慢捣,就好了

网友B:
请教一下,我新买了一个NX3,4个挡位的选择该怎么办我看了半天没懂,年纪大了反映差。好像拨动开关T只能选一,二或者三、四具体的比如选二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我新买了一个NX3,4个挡位的选择该怎么办我看了半天没懂,年纪大了反映差。好像拨动开关T只能选 ...

不好意思,我根本没管这些开关。除了3个旋钮和感度有设置,其他都是直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根本没管这些开关。除了3个旋钮和感度有设置,其他都是直接用的。

谢谢,我已经调岀来了。主要是没用过,对说明书看得不仔细。试了一下,抗贼风能力确实不错。比人的反应就是要快些,飞起来流畅些,也就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