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GPS咋回事。求救大神

楼主(2017-11-22):
GPS  led灯正常亮,好久都搜不到星。这是什么情况?飞控也读不到有GPS。。

网友A:
可能线顺序搞错了

网友B:
你在室内能搜到星啊(」゜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线顺序搞错了

应该不是,我检查过了

网友:
把屋顶打开

网友C:
你线就是接错的

网友D:
LZ 把GPS 接数传口 , 这个有新意

网友E:
看到GPS口接的不是GPS

网友F:
GPS口应该接得不是GPS。看线的颜色。楼上几位说GPS接到数传口。看了线的颜色 确实是。。楼主你太粗心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把GPS 接数传口 , 这个有新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GPS口接的不是GPS

。。。。。。。

楼主:
引用 网友F:
GPS口应该接得不是GPS。看线的颜色。楼上几位说GPS接到数传口。看了线的颜色 确实是。。楼主你太粗心了啊。 ...

你看清楚点

网友D:
大伙被楼主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伙被楼主耍了

我从来不耍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线就是接错的

大神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室内能搜到星啊(」゜ロ゜)」

窗口,用个乐迪不用20秒就搜到,同个位置

网友G:
连这个都搞不定就别tm玩开源控 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这个都搞不定就别tm玩开源控 没意义

这tm跟玩不玩开源有什么关系?坏了你都能让他搜到星。。

网友:
说了你线接错了 你就不去检查接线 问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