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上不上胶,这是个问题----

楼主(2017-11-22):
装500大齿盘的时候  里面的单向轴承 是固定好的    有必要按说明书那样 敲出来上点螺纹胶么~~~~

个人感觉没必要了,反正那么紧了 用对转 大小齿盘 纹丝不动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再上胶了

网友:
没登胶干,炸了害得换,直接飞

网友:
出厂以经打胶了不用在上了。

网友:
直接飞啊,啥时候打滑了再折腾就是了。

飞完检查就是了,打滑的话,大齿盘位置会有变化的。

另外,上的不是螺纹胶,是轴承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