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改款FPV 固定翼穿越新选择

楼主(2017-11-22):
              最近固定翼穿越火了起来,轻便好带,灵活易操作是这类飞机的特点。不过空机普遍也接近300元。于是想起了这款100元的魔术板的3D机,魔术板单层尾翼易变型,飞3D动作不精准这些缺点作为FPV载机来说问题都不大。经过1天改装,傍晚时间和朋友一起去海边试飞。这是第一块电池的录像。冬天海边风特别大,油门不做改变的话逆风空速15,顺风空速75.大神算算巡航速度大约多少。飞了两圈过后,觉得还可以,冒险穿越这个集装箱。没想到里面还有个绳子。差点马失前蹄。

很多人问我什么图传 就是68那种便宜的 摄像头是45 900线那种 天线一定要用原装棒子!棒子!给图传配独立的稳压供电是重点

未安装FPV模块

安装FPV模块

制作可拆装的FPV模块 里面是穷人osd 和平衡头取电

因为不需做大3D动作 改小了尾舵

网友A:
好厉害  看地眼花

网友B:
改装起来办法总比困难多,飞行起来有惊无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  看地眼花

有些大动作 也是为了测试载机性能 不是为了“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起来办法总比困难多,飞行起来有惊无险!

是的 这机机就是动作走形 但是还是很灵活 也很跟手

网友C:
固定翼FPV!楼主那套FPV设备多少钱(只说载机端设备,不含眼镜)?

网友D:
这机我也买有一架,做工和精度真的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FPV!楼主那套FPV设备多少钱(只说载机端设备,不含眼镜)?

摄像头45 图传68 穷人osd 120 ebc滤波稳压(图传不闪) 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我也买有一架,做工和精度真的好差

当3D机飞是没什么精度可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玩不??????

好玩的厉害

网友:
亚博特pp的sbach342,刚买一个,还有他家的pp微风一个,都没装机呢

网友F:
好清晰,什么接收机?个人感觉穷人osd的界面好看点,有什么失控返航的飞控可以搭配穷人osd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清晰,什么接收机?个人感觉穷人osd的界面好看点,有什么失控返航的飞控可以搭配穷人osd

u-mini 不过我没有飞控 你也可以直接用非凡家的飞控

网友G:
近距离,收发都是蘑菇,效果完爆棒子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近距离,收发都是蘑菇,效果完爆棒子天线

我恰好相反 都是棒子天线 效果好

网友:
看屏降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恰好相反 都是棒子天线 效果好

估计是用的蘑菇不太好。 当地面接收天线的姿态固定的时候,比如棒子竖着,发射也是竖着,信号能正常收发。 但是飞机会动啊,棒子天线肯定也跟着动了,比如转弯时飞机上的棒子就会打横或者倾斜不少,这个时候和地面的接收天线极化就不匹配了,信号波动较大,在屏幕上会表现出闪烁现象。  蘑菇是圆极化的,天线垂直和放倒状态,信号基本相同,只会在蘑菇头顶和馈线方向有两个盲点,其它区域都是很稳定的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u-mini 不过我没有飞控 你也可以直接用非凡家的飞控

好像不能共用一个GPS模块

楼主:
是的 看屏幕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用的蘑菇不太好。 当地面接收天线的姿态固定的时候,比如棒子竖着,发射也是竖着,信号能正常收发 ...

可能我的功率大 距离近吧 除了有遮挡的时候 信号基本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不能共用一个GPS模块

嗯 那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