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车车黄铜不光亮

楼主(2017-11-22):
刚买的小车床,不太会用。想做个斯特林发动机玩玩。可是车的黄铜缸套怎么也车不亮,内径12mm。1620转速和960转速效果一样。主轴也紧过了
我的车床

用的有色金属专用的车刀,说是氮化锰的

这是外圆。用的yt15的刀,实际上外圆侧着看也有道道

把中拖板定住在一个刻度上反复走刀还是不行

外圆侧着看也不平

楼主: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觉着是刀头角度的问题

楼主:
E:\车床照片

网友:
问题很多,车床是个精细活,也很需要经验积累,请楼主多学习,多积累,不要着急。

网友A:
俺不是车工   但俺看你车的有点粗糙   可能是你的进刀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是车工   但俺看你车的有点粗糙   可能是你的进刀量太大

最后单边一丝的进给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单边一丝的进给还是这样

单边一丝不难看才怪,走刀纹粗首先考虑是不是走刀过快,然后主轴平面轴承是不是松掉了,或者坏掉了,最后刀具和材料,刀尖r角过小。铜有很多型号,常用59,h62,铍青铜,锡青铜,紫铜,其中59铜和紫铜是怎么做都不亮,当然如果你买车铝用的机架刀,r角0.5的车它情况会好很多

网友:
会不会是车刀中心高问题

网友:
恭喜入坑
走刀速度快了,用尖刀很难有光洁度。
建议你用内孔圆弧刀或内孔槽刀会有惊喜的。随便磨各个高速钢车刀就行,铜很好车。

网友B:
你那主要是震出来的.就是要想法让他不震就成了.先干孔

网友:
工件这样原因很多,车刀太尖,车刀在中心线吗,速度太快,车刀太长,还有车床原因,慢慢来吧,一口不能吃成胖子

网友:
内孔可以用机用铰刀在钻孔后铰一下即可,外圆粗车后磨一把外圆光刀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仅供参考。

楼主:
车的时候里面有铜屑,在里面堆着出不来,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这与车床没多少关系手磨刀加工铜件只能粗加工,精加工要用专用刀片,改用数控刀,用铜专用刀片才能有好效果。这么小的内孔一般用铰刀进行精加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小车不错!是双杠加长款吗?

网友C:
还是齿轮变速好!

网友:
主轴转速低, 调高转速精车一刀就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齿轮变速好!

是双杠加长的,350转(含)时齿轮变速噪音很大,感觉车床都跟着震,厂家说220v电机工作不稳,让我把皮带调松,调松后效果不明显,厂家还说换380v电机加变频器就会好很多。

网友:
应该和电机电源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双杠加长的,350转(含)时齿轮变速噪音很大,感觉车床都跟着震,厂家说220v电机工作不稳,让我把皮带 ...

变速齿轮噪音跟电机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听厂家忽悠换电机加变频器,他这样说就是为了推卸责任。是齿轮精度太低问题,要知道精度高的齿轮是精度低的齿轮价格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家用要求噪音小还是用皮带传动。

网友D(2018-03-16):
机床差的话,你用低速加工就不振了,就是慢点,同等加工条件下绝对比现在好,想光亮照人,就再拿水磨砂纸加点机油开高转速抛下光

网友:
调走刀速度和进刀量

网友(2018-07-17):
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来说肯定是人的问题。你的原因基本是刀尖圆角太小,精车吃刀量太小,走刀速度不匹配,再者你查查刀尖高度是否和主轴高度一致。主轴轴承松这种问题你想都别想

网友:
任何新车床到位之后,必须进行调整。码字难以全面讲清楚,先找本机床大修后的调整部分看看吧。不经过校正的机床是达不到性能要求的,这是你的“工作母机”,要善待它,就该了解它的状态。

网友:
大拖板、小拖板、刀架---------各滑动间隙都要调整好。

网友:
刀尖太小,换圆刀尖,刀角最好是负刀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主要是震出来的.就是要想法让他不震就成了.先干孔

赞成这个说法。

网友(2018-09-11):
我来告诉你吧,你的这台车床有天然的瑕疵!原因就在于你的车床齿轮误差太大!可能是这批齿轮再加工的时候刀具老化或者是别的原因,造成齿轮在咬合传动的时候有偶发无规律的不良震动!要想彻底解决干脆直接改成大功率无刷电机皮带的传动模式!厂家的建议不是没道理,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产品的缺陷!

网友:
齿轮啮合若有问题,是有规律的响声(每周重复)。估计车刀有震动,调好大、小刀架斜铁,拖板斜铁间隙,对刀中心、刀具形状、进给速度。

网友:
你开震动档来车东西肯定是这样啊

网友(2019-01-23):
不能用尖刀。刀后角改变试试。

网友:
只能从右往左车,不能往复车,采用数控刀片车刀会好很多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9-03-04):
调走刀速度和进刀量,刀尖太小,换圆刀尖

网友D:
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我也是刚入手小车。

网友:
主轴、卡盘、床鞍、刀架、尾座都需要校正并调好间隙,然后才是车刀。这个基本过程必须做好。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网友:
车床重在磨刀,铣床重在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