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有先后,木术有专攻

楼主(2017-11-22):
第一个视频是塞瑟纳的vbar设置视频,其中详细讲了各个参数的作用,调整的具体要点。
第二个视频是塞瑟纳在德国的室内表演,550切鸡蛋,开瓶盖,精度之高让人叹为观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ukUxjV3cM#action=sh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s3R_OOp0Z8#action=share
油管链接,建议fan qiang观看。

进入重点,Vbar所有参数设置指南,中文版本
以下参数由塞瑟纳提供,从vbar设置视频折取,由HF论坛svensson_bo_l整理汇编,由本人提供翻译,注明,仅作参考。

Mirko Cesena's rekommended settings for Neo / Logo 700 / HW 160 HV
I strongly recommend against powering up a heli on the bench without taking the blades off or unplugging the motor. The only exception is when in e.g. a 12S setup, 6S can be connected to electronics but not to ESC/motor.调试飞机前请勿上大桨 并拔掉电机线

Expo: 38/38/38 (This is what Mirko preferes in a VBC. Choose what you prefere.)
遥控曲线 38/38/38(此参数为塞瑟纳的个人设置,可根据你的手法做以修改)
Style: 105/95/95 (Quite precise.)
风格105/95/95(该参数越高,飞机越精准,Vbar会对飞行有更多的干涉,更接近模拟器里的手感,参数越低,飞机越灵活)
Rate++: 124/126/128 (Controls AIL and ELE "speed". 200 is max, but probably way too high.)
滚转速率124/126/128(该参数越高,飞机滚转越快,同样操作,该参数越高,飞机舵量越大。注意这里的rate最高值在130,个人建议设置到120-130)
Gain: 69/69/69 (Avoid "vibrations".)
P增益69/69/69(调整该参数直到飞机震动降低到合理值以下为止,该参数应该尽量高于60)
Autotrim: Trim off (Not needed if the mechanical setup is right. Piruette should be straight.)
自旋优化(请在悬停状态快速自旋,并观察飞机是否有向前后左右运动的趋势(正常应该能够定点自旋),如果有,请先检查机械
如果问题依旧,请打开这项功能,并把飞机悬停定点,然后松杆,如果飞机飘远,把飞机飞回来继续悬停定点,然后松杆,重复该步骤多次,
直到飞机在松杆后不会飘动位置,然后关闭该功能,自旋优化完成)

Expert (以下功能需要升级Pro版本,K8默认Pro版本)
以下为主旋翼Pro参数
Elev Prec.: 10 (Elevator Precompensation.)
升降舵补偿,Mikado建议你做一个“撞墙”,如果飞机在最高点鸡头向后,加大,否则减小
Paddle Sim.: 0 (No...)
加大该值已获得有副翼飞机的手感,塞瑟纳建议调到0
Heli Size: 50 (Mikado recommends 50 for all Logo's from 500-700.)
直机大小,请根据飞机大小调整,第一个表格是非Logo飞机的参数,第二个是Logo的参数,左边对应飞机大小,右边对应该数值
400 + SE40
550 + SE50
600 SE50
700 XXtreme50
800 XXtreme70

Integral: 60 (Heading hold gain for banked main rotor.)
I增益 个人建议不要动
Pitch Pump: 0 (10 on heavy heli. Adds collective at fast collective stick move.)
螺距泵,可以使用,在钟摆时Vbar会增加滚转速率,让你能够用很小的摇杆舵量做到钟摆,Mikado建议设置在30-60之间,我设置在45,设置到0关闭该功能。
Cyclic Ring: 85 (Limits combined output for AIL+ELE.)
环限位,该功能用一个圆环限制右手摇杆的舵量,你可以想象右手摇杆四周有一个圆环,你的舵量始终无法超过该圆环,默认85即可,不要动
Optimizer: 64 (I don't know how this relates to "Rate++".)
滚转优化器,打开该功能,Vbar会自动学习你的手法,并调整滚转速率,Mikado建议你做几个横滚,前后翻滚,直到你对滚转速率比较满意,关闭该功能,
个人认为用处不大,请记得不用该功能时一定要关闭,否则Vbar会时刻调整你的滚转速率
Optimizer: Off (Auto tweek of AIL/ELE rates.)
同上,Vcontrol里关闭滚转优化器的开关,对应电脑端里优化器左边的那个对号

Tailrotor
以下为尾旋翼Pro参数
Expo: 27/27/27 (This is what Mirko preferes in a VBC. Choose what you prefere.)
摇杆曲线27/27/27(这个不用多说,都懂)
Rate++: 138/138/138 (Some 500°/second, I guess.)
自旋速率,根据自己喜好调节
Tail Gain: 77/77/77 (Tune for crisp but without wag.)
P增益,如果有金鱼尾请降低,否则尽可能高,Mikado建议80-100
(Tail compensation of cyclic: 8)
升降舵补偿(循环螺距补偿) 8(如果飞机在突然推动副翼/升降时甩尾,请加大改值,如果反向甩尾,请适当减小改值,
同时,高转速请减小改值,低转速请加大改值)

Tail oprimize
尾自旋优化
TC Coll: 22
螺旋总距补偿,22,(如果飞机在突然加大螺距甩尾,请加大改值,如果反向甩尾,请适当减小改值,同时,高转速请减小改值,低转速请加大改值)
TC Cycl: 8
升降舵补偿(循环螺距补偿) 8(如果飞机在突然推动副翼/升降时甩尾,请加大改值,如果反向甩尾,请适当减小改值,
同时,高转速请减小改值,低转速请加大改值)
Zero Col: 0
0螺距位置,把遥控打到0螺距,然后点击“零螺距” 完成标定(可以不用做)
Side A: 19
加大让锁尾更猛(表现为锁尾更有力度,也就是让尾巴更硬朗)
Side B: 60
同上
Optimizer: On (Mirko leaves optimizer on.)
尾自旋优化器,打开后,原地分别做快速自旋,停顿,慢速自旋,停顿,做几次后关闭,
塞瑟纳保持优化器打开,其实是不对的,Mikado建议不用时关闭,否则Vbar会一直调整尾巴参数

Tail expert
尾巴Pro参数
Accel: 55
加速度,尾巴自旋时从0到最大角速度用时
P Gain: 80
P增益,如果有金鱼尾请降低,否则尽可能高,Mikado建议80-100
I Gain: 60
I增益,如果有金鱼尾,P增益太低,请降低I增益,并提高P增益
I Limit: Off
关闭I增益,保持关闭状态不要动
Stop Gain A: 25
如果该值太高,自旋时突然松杆停止自旋,飞机尾巴会左右摇晃,大机请把该参数调低一些
Stop Gain B: 20
同上
D Gain: 0
D增益,Mikado说这个值没有任何用处,调到多少都不会有影响
I Discharge: Off
建议不要动

Governor
定速器·Vcontrol专用
Headspeed: 1900/2080/2200
如果你用Vbar定速,这里设置转速
ESC output 40/40/40
如果你用电调定速,这里设置油门大小
Gov. Gain: 36/37/37 (HobbyWing 160 HV)
这个参数针对好盈160优化了,如果不是好盈160电调,使用默认不会错

Headspeed Expert
旋翼头转速Pro Vcontrol专用
Bank 1: 1900
Bank 2: 2080
Bank 3: 2200
同上
Autorotation: 10% (fixed ESC value)
自旋油门,设置改值让飞机进入自旋降落油门,根据电调说明书上说的自旋降落油门位置设置改值,
比如好盈电调,请设置在30比较保险

Main Rotor – Collective
主旋翼设置 这些在飞机第一次设置时就完成了
Positive Collective: 93
Negative Collective: -93
(Adjust the mechanics so the pitch is symmetric)

Cyclic
Cyclic value: 81

Tail
尾巴设置,在飞机第一次设置就完成了
Left Limit: 108
Right Limit: 108 (Adjust link and servo arm to get it symmetric.)

Governor End Points
136T - Logo 700 New
Sensor config: 5
Pinion: 14
Runup Limit: 3
Min Throttle: 20

网友:
楼主你幸苦了.....futaba表示 vbc好像有点点繁琐的样子

网友A:
陀螺仪设置还是根据自己的手感来调好点,加上同样设置不同机型手感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网友:
翻不了墙

网友:
支持,造福模友

网友B:
现在的cesena的螺距设的多大

网友:
这哥们我也非常喜欢  技术超牛 长的又帅 他女朋友经常和他一起 他在飞女朋友站旁边看  请问楼主有联系方式不 交流交流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cesena的螺距设的多大

螺距在13度上下,然而真实情况是:赛瑟纳为了获得更精准的螺距控制,会把螺旋总距在实际使用时按情况限位

网友A:
专业,值得学习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