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以姿态模式起飞会到处乱飘

楼主(2017-11-22):
组了一家F450的四轴,用的pixhawk飞控,打在姿态模式起飞之后,飞机会到处乱飘,请问有哪位大神知道可能的原因吗

楼主:
错了,不是姿态模式,是自稳模式,手头好几套飞控,都用的糊涂了

网友A:
漂正常啊,你打定点模式看看

网友B:
多大范围内飘,飘的快吗?一秒能飘20CM吗?如果不快是正常现象,如果快 ,再调调吧。

网友C:
应该用定点模式

网友D:
也可以用遥控器的微调试试

网友E(2017-12-23):
自稳本来就是飞控只稳定飞行器自身姿态而已,没有任何外部参照,飘是正常的。

网友F(2018-02-26):
自稳只是保证飞机水平,不对位置进行修正,风一吹自然就飘

网友G:
姿态模式就是定高不定位,可以换换模式和飞行环境看一下郊果,再调整!

网友H(2018-03-29):
请lz表述清楚.使用pix,飞行模式:自稳,定高,悬停,定点模式用的比较多,也是比较通用的叫法,几个模式的意义不一样.

网友I(2018-05-20):
如果在室内或者室外无风的情况下,飞机总是慢慢向一个文件漂。
也可以试着改一改 AHRS_TRIM_X 与 AHRS_TRIM_Y 这2个参数,让它基本定在那儿。

网友J(2020-01-12):
自稳STABLIZE模式是不需要GPS,自然飘咯。你打定点POSITION模式,那个 需要GPS,就不会飘了。

网友K:
pixhawk的自稳模式就只是给你稳住那台机子,不会坠毁,油门,方向都依赖你的无人机,你用poshold模式就非常稳了,自稳就依赖你自己的操控技术才能把机子稳住。

网友:
飘是很正常的啊,没有GPS参与定位,都会飘的,你换大疆的姿态模式也一样的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