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各接收机区别求助

楼主(2017-11-22):
小弟最近升级了Futaba 18SZ,之前都是华科尔的干活,华科尔的接收机区分非常简单,就是按照通道分的那么几个接收机。上了futaba后,一看接收机蒙住了,各种型号,各种制式,还分什么高压板,晕了都,网上找了好久也没看到说出个所以然来。。。
那么问题来了,futaba以下这几个接收机到底有啥区别啊?哪个最稳定?分别都有几个通道?哪个有回传功能?R7008SB   R3008SB   R6303SB   R6208SB。越详细越好。。。。
两个最主要问题
1.就是我有一个只需要四通道的油鸡,用以上哪个接收机最划算呢?毕竟价格差不少。
2.需要一个九通道的接收机,我该用以上什么接收机如和实现呢?
希望大神们能给解答一下,万分的感谢了,

网友A:
记得有篇文章说的,带sb是有回传功能,7008sb好像所有制式都支持,别的不太清楚了,论坛里面有,你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篇文章说的,带sb是有回传功能,7008sb好像所有制式都支持,别的不太清楚了,论坛里面有,你搜下

哎,就是没搜着啊,一输关键字,全是卖接收机的

网友B:
飞电的用7008带电压回传,油动6208比较稳定,再备几个副厂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电的用7008带电压回传,油动6208比较稳定,再备几个副厂ok。

那请问7008SB如何扩展到9个通道?需要用S.BUS再买一个接收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7008SB如何扩展到9个通道?需要用S.BUS再买一个接收机吗?

7008有SB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8有SB插口

新手,都没搞懂S.BUS到底是什么原理

网友B:
超过8通道使用S.BUS或者用两个7008

网友:
7XXX 带回传,6XXX不带回传;2XXX不带回传,3XXX 带回传但协议不如7*, 6* 稳定 飞便宜飞机,求低价用它。 说真的玩航模就在乎个安全感觉,我没用过2XXX和3XXX.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篇文章说的,带sb是有回传功能,7008sb好像所有制式都支持,别的不太清楚了,论坛里面有,你搜下

你说错了 带SB的是有sbus接口  7开头的是带回传的 制式是FASSTest  6开头的不带回传  制式是FASST  3开头的带回传 制式是T-FHSS 2开头的不带回传 制式是S-FHSS   FASSTest和FASST的稳定性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FASST少了回传功能   这两个制式比另外两个的稳定性好  不过futaba原装的接收机稳定性都不错的  所以那个便宜用哪个了  18SZ兼容以上所有制式的接收机  所以那个便宜用哪个了

网友E:
我只记得亮绿灯时候可以用副厂

网友F:
看说明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错了 带SB的是有sbus接口  7开头的是带回传的 制式是FASSTest  6开头的不带回传  制式是FASST  3开头 ...

嗯嗯,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记得亮绿灯时候可以用副厂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错了 带SB的是有sbus接口  7开头的是带回传的 制式是FASSTest  6开头的不带回传  制式是FASST  3开头 ...

那我想问一下6208和6303又有什么区别呢?分别几个通道?油鸡只需要四通道的话不需要回传功能是不是用六开头的就行?

网友E:
不建议楼主用中文!否则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曾经飞的时候有人直接动我油门悬妞,导致直线变拱形。你都刷中文了,被路过的人手点两下,是早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建议楼主用中文!否则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曾经飞的时候有人直接动我油门悬妞,导致直线变拱形。你都 ...

额,我身边没有这种手欠的人。。。再不济我可以锁定触摸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说明书啊。。。

这不着急飞,没时间全看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8通道使用S.BUS或者用两个7008

有没有可能一个7008使用S.BUS再连一个不是7008的其他型号的接受,因为我需要的是9个通道,感觉两个7008有点浪费啊,而且我不需要回传功能

网友G:
楼主一定是没有认真看说明书了,说明书里有一页专门说这个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一个7008使用S.BUS再连一个不是7008的其他型号的接受,因为我需要的是9个通道,感觉两个7008有 ...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只是代价很高。

方案一:
购买Futaba  SBD-1  SBUS模拟接口扩展模块,195元左右/个。
将1个SBUS接口转换出3个可接普通舵机的端口。

SBD-1模块还必须使用Futaba SBC-1 设定器,180元/个。对其进行设置,设定3个接口分别是通道几?比如设定为9、10、11号通道。
18SZ遥控器目前无法对SBD-1模块进行设定。总价375元,不含邮费。

这个方案共有8+3=11个通道。刚刚满足使用。
能否用多个SBD-1,我不确定。
如可以,375+195=570元。共有14个通道可用。

方案二:
1个7003sb接收机,400元左右/个
配N个sbus HUB,150元/个。
配N个相应的SBUS舵机,每个舵机暂按500元/个,算吧。
很贵,很高端,很稳妥,很牛x。

方案三:
1个7014sb或7018sb接收机。14和18通道,1200元左右/个。

方案四:
2个7008sb,1000元,共有16个模拟通道可用。回传功能不可用。

方案五:
压缩舵机用量,副厂接收200元搞定。

方案六:
改静态,无成本

方案七:编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想法是可以的,只是代价很高。

方案一:

哈哈,我笑死了,人才啊。。。你说的我感觉第一种是最省钱的方案。那么我的问题又来了1.是用6208配SBD-1呢还是7008配SBD-1呢?2.用了SBD-1是可以接任何普通舵机的是吧,而不是非得接futaba家的S.BUS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一定是没有认真看说明书了,说明书里有一页专门说这个的

说明书有些地方说的太专业,都不太能看得懂

网友B:
7008使用S.BUS功能9通道一个接收直接搞定怎么还需要两个接收机?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装什么飞机,如果有飞控那就再简单不过了,接收机的第8通道一条线连接飞控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8使用S.BUS功能9通道一个接收直接搞定怎么还需要两个接收机?

啊,你的意思是7008算上S.BUS的话有九个通道是吧?S.BUS可以当普通通道用是吧?因为我看的说明书说什么S.BUS必须得用S.BUS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装什么飞机,如果有飞控那就再简单不过了,接收机的第8通道一条线连接飞控就完事了。

我就飞飞翼的90T45,需要九个普通的通道就行

网友:
SBD-2 S.BUS 解码器 通道分配器 8ch  用它就ok了吗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

网友:
SBUS、SBUS接口不能接普通的我们常用的舵机

网友I:
油机可以用6208,没有电压回传,油机也用不到。
9通道如果要稳定就2个6208,或者2个7008,7008带电压回传。
便宜的可以用2个TFR8-SB。
2个接收可以组成16通道。

网友H:
6开头的接收不具备回传功能,而7开头的,3开头的则有。
你可在控上看到如BEC电压、电池电压。其他的如温度、高度、转速、GPS信息、舵机电流等等信息,不过要另买相应的传感器。
看从的需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都没搞懂S.BUS到底是什么原理

一根线输出所有信号,看你飞什么,要扩通道就要买Futaba的转接头,遥控说明书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油机可以用6208,没有电压回传,油机也用不到。
9通道如果要稳定就2个6208,或者2个7008,7008带电压回传。 ...

哎,合着九通道就必须用两个接收机或者专用扩充器呗?要么就买死贵的原厂通道多的接收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6开头的接收不具备回传功能,而7开头的,3开头的则有。
你可在控上看到如BEC电压、电池电压。其他的如温度 ...

我对什么回传没啥需求,飞的时候哪还顾得上看遥控器哦。。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2008,3008和6208,7008到底差在哪,价格还是差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6开头的接收不具备回传功能,而7开头的,3开头的则有。
你可在控上看到如BEC电压、电池电压。其他的如温度 ...

还有一个纠结的地方就是,我有十多架飞机,不可能每架飞机都上7008或者6208这种接收机。那么2008和3008上面这两个差距大不?如果差距不大,我干脆咬咬牙都换上2008和3008的了,毕竟原厂,价格嘛,没有贵的那么离谱。要是差距很大的话,我就打算还不如变成副厂睿斯凯的,毕竟便宜

网友:
SBUS2 帶回傳功能..
FASSTEST 速度最高.

网友:
fasst,最基础的2.4g模式
f-fhss,廉价2.4

fasst est,fasst的带回传
t-fhss,廉价2.4带回传

7ch-mode,fasst的7ch模式

网友J:
原装接收机都出掉了,换了一堆tfr8sb和tfr6,便宜,一样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6208和6303又有什么区别呢?分别几个通道?油鸡只需要四通道的话不需要回传功能是不是用六开 ...

有6308这个接收机吗 我只知道有6303  6303接收机电压最高8.4  6208最高7.4  还有个6108最高6.0  你只要四通道的话  可以考虑frsky
的六通道兼容接收机  便宜  稳定性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