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震动主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1-23):
直升机震动主要是什么原因。
刚装好的470主浆震动很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主要是尾巴...胶带法

网友A:
没有主要,任何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B:
朋友有一架470LP,不知道你什么型号,他是尼龙尾,当时螺丝拧的有点紧导致的尾震动超大。后来我们讨论后他说把尾部螺丝给松一些后测试,结果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有一架470LP,不知道你什么型号,他是尼龙尾,当时螺丝拧的有点紧导致的尾震动超大。后来我们讨论 ...

我的也是470lp

网友B:
你试试看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看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原因呢

震动解决了

网友:
请分享一下解决方案,或许对别的有同样的问题的朋友能有所帮助

网友:
是怎么解决的呢?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主要,任何问题都有可能

因为是新装机。并且没有大桨时测定的震动 99%都是尾巴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新装机。并且没有大桨时测定的震动 99%都是尾巴惹的祸

一般飞机振动都是尾巴

楼主:
我也不知道,只不过一开始大浆不是很紧,后来拧紧了点就好了

网友:
任何能转的配件都有可能造成震动,主桨尾桨和他们的轴承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其次是旋翼头机械问题有没有调好,有的炸了变形,人眼看不出异常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