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缩封套尺寸

楼主(2017-11-23):
3s电池的热缩封套坏了,想在淘宝上买点自己封,求教下买什么规格的

网友:
至少要比电池腰围大一号吧。

网友:
自己量下嘛

网友A:
70MM宽的就可以

网友B:
压扁宽度为65mm戓68mm均可,有这种规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扁宽度为65mm戓68mm均可,有这种规格的产品.

谢谢啊  终于有个靠谱的回答了  大部分都是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MM宽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扁宽度为65mm戓68mm均可,有这种规格的产品.

顺便问下电调用多大的热缩封套啊?

网友:
热缩套管一般来说可以缩小到原来的一半,比如70mm可以缩小到35mm。

网友:
没有具体的要求,新管能宽松的套进去就可以。

网友(2019-01-14):
自己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