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12 F4 PRO V2 连接问题求教

楼主(2017-11-23):
F4 PRO V2 ,刷好了INAV,GPS 接在J5,在INAV 配置里,端口配置GPS设置在哪一个,每个都试了,结果还是认不到GPS
如果要使用SUMD连接是不是单线连接到J11,如果是PPM连接的话就是J7对吧?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J5 的TX1 RX1就是UART1, 这个飞控只有一个反相器在UART1,所以如果在J7接了SBUS接收机。那么UART1是不能用的。PPM则可以用。
如果要接GPS 请接在右侧的J10 也就是UART6上。当然如果不用罗盘的话,接UART3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J5 的TX1 RX1就是UART1, 这个飞控只有一个反相器在UART1,所以如果在J7接了SBUS接收机。那么UART1是不能用 ...

谢谢您的指点,第一次玩儿开源飞控,明天上班了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J5 的TX1 RX1就是UART1, 这个飞控只有一个反相器在UART1,所以如果在J7接了SBUS接收机。那么UART1是不能用 ...

J10我也看到了接线定义但是手头没有配套的接插件。。。另外我的接收机是graupner的,sumd协议。是不是也要改普通的舵机头为迷你的小插件啊。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J10我也看到了接线定义但是手头没有配套的接插件。。。另外我的接收机是graupner的,sumd协议。是不是也 ...

没必要吧 直接舵机头插进去就是了。改1.0插头太小了。压线钳子很难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吧 直接舵机头插进去就是了。改1.0插头太小了。压线钳子很难夹。

飞控上的插针很小啊,舵机线插孔能稳定接触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上的插针很小啊,舵机线插孔能稳定接触吗?谢谢

杜邦插针怎么也比sh1.0插的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插针怎么也比sh1.0插的紧吧

飞控上是1.0的针,设备上是杜邦插针的孔。。。洞大针小。。。我没说清楚哈

谢谢您的指教,我在设置端只有U3设置了GPS 9600可以保存,还是要买跟6针的线,把GPS 和接收机SUMD接线接地和电源并联然后接上去。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插针怎么也比sh1.0插的紧吧

买了一堆排线入坑了总用得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插针怎么也比sh1.0插的紧吧

线材到了,GPS接线连接正常显示了,只有SUMD还没有反应。麻烦帮我看看呢?谢谢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5273&page=1&extra=#pid203950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J5 的TX1 RX1就是UART1, 这个飞控只有一个反相器在UART1,所以如果在J7接了SBUS接收机。那么UART1是不能用 ...

这个问题困扰我几天了,谢谢你这个指点,其中PPM能用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