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锁尾无力怎么办

楼主(2017-11-23):
需要打有方向舵维持

网友A:
提高感度

网友B:
问题描述不详细,舵机中立点是否正确?舵机类型是否选对?(比如k8尾舵机选项),机械问题,等等,楼下补充吧,暂时想到这些

网友C:
调高bec输出电压

网友D:
应该是起飞时尾桨螺距不够,你可以尝试吧尾舵机拉杆调长一点,一般尾桨折叠后螺距能夹一根食指为宜。

网友E:
转速够不够

网友F:
这个问题各方面原因都有可能,我的处理意见是先从机械开始,再排除电子设备设置参数问题。先确保尾巴传动顺滑,控制部分顺畅无多余阻力,而且振动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然后是检查遥控器中立点是否正确,然后是尾舵机中立点(我以前尾巴稳飘就是这个问题),尾巴中立点让尾桨在抵消反扭力的方向有几度的倾角(具体多大看不同飞机还有不同尾桨)。最后再看是不是锁尾感度之类的参数问题。

网友G:
先排除机械原因,主要是尾巴部分,然后才是软件部分

网友H:
先调陀螺仪尾巴螺距中立点行程,然后调舵机拉杆,粗调后再调陀螺仪行程。

网友I:
提高转速,排除机械故障,选用好一点的尾舵机,陀螺仪参数调整合适。尾巴是直升机的灵魂。有个好的尾巴,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