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亚拓150DFC调整参数及方法

楼主(2017-11-23):
刚刚入手直升飞机不知怎样调整,刚换的控18sz,朋友的150DFC,我没有飞过直机,恳请各位大师的帮助,谢谢!

网友A:
怎么帮,帮什么?太笼统了吧。

网友B:
先不要飛!
新手保證抓不住150
調修也搞不清楚方向
先買個K110跟模擬器練習
150等你能各向懸停跟航線來來去去再玩
以上是我的誠心建議

网友C:
飞模拟器吧,炸了就不好了。

网友C:
要不然先整个有刷的便宜的玩玩儿。

楼主:
我现在可以飞对尾悬停,不能对头和侧飞,换控了就是不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