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个CoreXY结构的3D打印机.

楼主(2017-11-24):
钻床、铣床、车床、雕刻机都有了,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减材料加工。3D打印是加法。好奇心又来了。做一个玩吧。
不懂,感觉自己喜欢CoreXY+双Z轴,就做这结构的了。

打印能力信马由缰的认为400X400X400好像合适。

计划弄个双进单出或者双进双出的打印头。可以简单的来个颜色变化或者玩可溶支撑。恩 就这样。

If  3D打印如果试制成功  那么就再试试换3D打印头为激光头,看看能不能实现激光雕刻或者激光切割。
否则......就烂尾了呗~

好像就这些。恩 好像。
我尽量将过程记录下来,大家一起happy。(有时候一忙就忘记拍照了

现在电脑上爬的少了,为方便交流。我建个QQ群,方便手机上交流和存放资料。 想一起玩的进来捧个场 群号:655056995

楼主:
先画了个框架的图,一点一点的完善吧.

楼主:
CoreXY结构找几个图看看:

楼主:
继续,我也没见过实物的CoreXY,只是网络上看到就觉得好玩。 从老外的网站拔下来并用百度翻译看看:

这是一张标准的绘图桌。横条可以由用户上下直线移动。线缆纵横交错的结构使得横条保持稳定并保持水平。

效果可以通过两根线缆的运动方向来观察,这两根线缆构成了这一机制。注意所有垂直箭头指向同一个方向。

你可以想象将一个步进电机连接到一个滑轮上。现在,横条可以在电脑控制下上下移动。这可以称为单轴CNC阶段

我们如何修改这个机制把它转换成双轴CNC阶段?上面的说明是一个解决方案。在同一方向旋转两个电机,会产生水平运动。在相反方向旋转两个电机,会产生垂直运动。

这个机制与上一张图功能相同。还增加了两个滑轮,将皮带跨在横条的外面。

老外的网站在这里:http://www.corexy.com/index.html

内容不多,英语好的自己去看吧。我上面的是机器翻译过来的,大概就这意思。

楼主:
Kossel:打印速度快,Z轴扩展能力强。但是调平难度高,且稳定性较差。

Prusa I3:优势价格低廉,安装简单适合入门,但是稳定性较差,精度一般

CoreXY:箱体结构,成本价格与Hbot和MakerBot差不多,属于入门中端机,精度一般打印速度较快,XY轴扩展性大。但由于皮带弹性,稳定性差是个问题

Hbot:箱体结构,与CoreXY大体差不多,但是比其多了扭矩误差的缺点

MakerBot:箱体结构的一匹黑马,精度高,结构稳定,入门中端机就是打印速度慢了点

Ultimaker2:入门高端机,打印速度快,精度高,稳定性好,缺点是零件加工精度要求高
别人说的 ,我没玩过3D打印,呵呵

楼主:
今天就到这里.睡觉!

网友A:
论DIY难度,Kossel(三角洲)类的最好DIY,配件广,便宜,扩展简单。
论对新手的友好度,龙门类的最好,精度,速度都堪称上乘,就是挤出头只做Z轴和Y轴运动,平台做X轴运动,类似UP PLUS系列打印机。

网友:
激光除了二氧化碳激光管,其他的半导体激光头都是鸡肋

楼主:
3030欧标铝型材做框架。框架三围大约600X600X高700mm。已近搭建好了,我最大的量具就是500mm的游标卡尺,量程还不够,只好加量块找正,基本上控制在10-20丝。

楼主:
今天收到些TB上买的材料,发上来大家看看

分解开拍个照片

SFU1605X570mm滚珠丝杠+螺母+FF12、FK12滚珠丝杠支撑座(用做双Z轴)两套

φ16光轴+直线轴承+光轴支撑座(双Z轴用)四套

HGR20直线导轨+HGW20CA直线导轨滑块(XY轴用)三套

5mm厚铝板买了些,做步进电机安装板啥的。

东拼西凑的弄了6套57步进电机,XY轴用2个、双Z轴用2个、双挤出用2个。

楼主:
搭了个临时电路,测试下步进电机。

电源用通讯电源,直流24V,脉冲由单片机学习板上的555电路产生,用单片机的+5V控制正反转。

网友:
新手还是搞I3结构吧,其他结构不适合新手。I3结构我在用,没觉得有什么缺点

楼主:
更新下进度:

图纸加入同步带和同步带轮、X轴和Y轴电机。
丝杠和光轴的安装部件做了细节上的修改和确定尺寸,双Z轴相关零件固定,不改了,出工程图开始加工。

楼主:
双Z轴的丝杠、光轴、电机安装用5mm铝板加工好了。安装孔都是用镗头镗出来,精度尽可能的高点,这样安装时候好帮忙确定尺寸。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双Z轴组装到机器框架上。

楼主:
安装期间主要的测量工具,以往用不到,这次终于发挥作用了!

16mm光轴及配套的直线轴承、1605滚珠丝杠和螺母、20直线导轨及滑块,因为囊中羞涩,买的都是国产货。只能说“国货当自强”!

楼主:
我回来了! 这几天忙着拆机器呢!

为啥要拆了呢?  改图纸了。 把双Z轴的电机翻下面去了。 增加了宽几厘米、高几厘米的打印尺寸。

楼主:
这几天里收到TB上买的主控电路板,我选择的是赤兔的板子。选的是外接驱动的那款。赤兔F Plus D 407 双电偶 5.0寸屏幕 ,加了两个断料检测开关(我想做双头的机器)、大功率热床控制板、断点续打模块、WIFI模块。我的机器尺寸大,用的57步进,所以用外挂驱动可能好点,驱动选的雷塞542,细分也多些。

楼主:
还是陆续的收到采购的小配件。
各种规格的螺丝:

2GT10mm同步带、同步带轮、惰轮、电机用同步带轮:

限位开关,买了两种,光电的和机械的都先采购来:

单进单出打印头,切片软件、机器主控、啥都不会,估计单进单出好学习,先用单出单进练习:

双进单出打印头也备上,如果顺利还是要做双色打印~

远程挤出2个

还有些零零碎碎的,都是备用性质,不拍照片了。

楼主:
这几天把图纸上的小零碎陆续实现成实物了,看起来没啥东西,但是也忙了好多天,几个零件忘记拍照了。 已经装机器上了。呵呵

干活时候发现我的炮塔铣主轴上下能窜动了,能窜动都快毫米了。又有活了。机器做完又可以修炮塔铣了,哎~

楼主:
按照新改的方案重新装

框架组好后先装X轴的直线导轨

装双Z轴的光轴和丝杠

装Y轴直线导轨

左Z轴电机,这次改下面了。

右Z轴电机

左右XY电机,一正一反的安装是为了同步带好布置走线.

今天,框架、行走和电机都安装到位了。之后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皮带传动部分、电路了

楼主:
以上就是最近的成果......  就这些了5555~

线轨安装完拍了个视频

楼主:
600X600X700的臃肿外形,3030的欧标铝型材,所有用的铝板都是5mm,16的滚珠丝杠和光轴,20的直线导轨,57的步进.导致就目前这样我一个人搬动已经吃力了.机器好壮实啊.(还有几根加强结构的料下好没有安装呢~).
机器重量、强度应该问题不大,突然想起还有个E240小电机吃灰着呢,找出来。等全部做好后试试把E240当主轴?刻个电路板、亚克力、木头啥的玩玩??

网友:
打个标记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B:
做雕刻机的话,要用什么软件,什么控制板啊,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雕刻机的话,要用什么软件,什么控制板啊,求教

3D绘图软件,常用的有 Pro/E,UG ,SolidWorks,CATIA ,我用的是SolidWorks
控制板有维宏卡、Mach控制卡、脱机控制卡 ,我的雕刻机用的是Mach控制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雕刻机的话,要用什么软件,什么控制板啊,求教

雕刻机常用软件还有把灰度图、扫描图、照片、位图、矢量图转换成立体三维浮雕的。这类软件有:文泰、TYPE3、ArtCAM、精雕。我用的是ArtCAM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常用软件还有把灰度图、扫描图、照片、位图、矢量图转换成立体三维浮雕的。这类软件有:文泰、TYPE ...

有没有详细的论坛教学啊,我现在正在研究3D 打印机,然后基本都弄懂了,感觉雕刻机就是把挤出机换成主轴电机,其他结构都一样,但是控制系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太会撸了。。全金属机

网友(2018-01-04):
楼主是做机械加工的么,这么厉害!

网友:
不更新了

网友C:
这个结构个人觉得确实不错,材料配置很好啊,尺寸不小,这么精致媲美工业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结构个人觉得确实不错,材料配置很好啊,尺寸不小,这么精致媲美工业机了

我们国内仿荷兰那款um2能入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国内仿荷兰那款um2能入手么?

据我了解,UM2结构本身不错,买商品机保证精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diy的UM2对光轴直线度要求太高, 某宝上买回来的垃圾光轴diy,光轴基本没有直的,精度会感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据我了解,UM2结构本身不错,买商品机保证精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diy的UM2对光轴直线度要求太高,  ...

我看tb 店家卖3500的套件自己组装,买整机要贵1100块钱,好像是4600块钱!不知道自己组装精度能不能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tb 店家卖3500的套件自己组装,买整机要贵1100块钱,好像是4600块钱!不知道自己组装精度能不能达到
...

依据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制作条件,工具而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依据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制作条件,工具而定。

diy套件应该是配件都有只是要自己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diy套件应该是配件都有只是要自己装吧!

这些你要问商家吧!

网友(2018-02-08):
最近打算DIY个UM2结构的3d打印机,结果TABAO上买的8MM光轴没一个直的,真是愁死人。倒是我从旧打印机里拆的8mm光轴非常直。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2018-03-11):
作为一名机械设计师真的是自叹不如,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了。X轴直接用线轨代替承重结构时间久了会不会弯曲?

网友:
2GT同步带好像有带钢丝的。我16年做了一个kossel,打印直径只有100mm,而且xy打印正方形有0.2MM偏差。最近想打印个航模出来,只能重新改打印机尺寸。

网友(2018-09-08):
这机子做好了吗?

网友:
津津有味看着,咋没了o.o

网友(2018-10-12):
楼主 我也想整一套和你一样大小3D打印机,你花了多少钱?到时候还要请教你。

网友:
厉害,期待下文继续!

网友:
楼主很期待你的作品  快更新完呀

楼主:
机器去年就做好了。做好新鲜劲也就没了,再则因为帖子没有人浏览,没有动力了。
现在已经是实用阶段了。 需要个什么零件就打印出来用就是了。帮朋友们修了很多东西,也没有做照片记录。呵呵~
这几天看到有朋友回复帖子,就总结下吧:
总体来说还可以吧
机器打印尺寸搞的太大了。3D打印的速度很慢的,尤其是再要求点精度。这么大的尺寸有点浪费了。但是不是很严重的错误。
线规用的20的,有点大了。 线规是国货,国货真的还的自强,用普通57步进电机发热,现在用的加长大扭的57,效果不错。
FDM(熔融沉积快速成型)精度、强度还是有点欠缺,可能SLA(光固化成型)要好点吧?我YY的
我这机器的精度还有提升空间。(机器尺寸太大了,导致安装的时候没有合适的量具、平台。只是拿了一把500mm的游标卡尺完成安装的。)
如果有时间我会再做一台打印尺寸长300X宽250X高250的UM结构的。
嗯......大体就这么多吧。
这是现在机器的照片:

这是几个自己打印的东西:

网友E:
楼主,我正在筹划这机器,看到你这个帖子,受益良多。有个问题,如果用42电机,xy应该问题不大吧,z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正在筹划这机器,看到你这个帖子,受益良多。有个问题,如果用42电机,xy应该问题不大吧,z行不行 ...

如果是我这尺寸  我这结构,42肯定是不行的。双Z轴是丝杠的,传动阻力不大。普通57就胜任了。XY轴因为皮带轮多造成阻力很大,刚做好用的是普通57,发热还容易丢步,换成加长57后不热了,也稳定了。

网友F(2018-11-14):
能不能将SW的图纸发给我学习一下啊,新手也想学习学习,有机会自己做一个27623780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将SW的图纸发给我学习一下啊,新手也想学习学习,有机会自己做一个276237807@qq.com

我的图纸我就不给你了。 很多地方做的时候发现不合理并没有及时在图纸里修改。给你是害你走弯路。
微信里关注个“机械图纸狗”的公众号,里面有成套的图纸。 你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图纸我就不给你了。 很多地方做的时候发现不合理并没有及时在图纸里修改。给你是害你走弯路。
微信 ...

谢谢大佬

网友:
同行支持一下

网友(2019-02-09):
引用 楼主:
机器去年就做好了。做好新鲜劲也就没了,再则因为帖子没有人浏览,没有动力了。
现在已经是实用阶段了。  ...

怎么会没人浏览,我就一直关注着你这个大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这尺寸  我这结构,42肯定是不行的。双Z轴是丝杠的,传动阻力不大。普通57就胜任了。XY轴因为皮 ...

可能是滑块的惯量比较大,皮带长又有一定韧性,所以快速移动时会丢步。

网友G:
闭环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闭环会不会好点。。。。。

这东西的精度。感觉好像没有必要闭环。

网友(2019-03-11):
但闭环不是不会丢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DIY难度,Kossel(三角洲)类的最好DIY,配件广,便宜,扩展简单。
论对新手的友好度,龙门类的最好,精 ...

说的不错。这样工作机制简单。

网友:
这个不错 给个赞

网友:
很详细,很给力,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内容丰富,扫盲大片

网友(2019-04-18):
引用 楼主:
600X600X700的臃肿外形,3030的欧标铝型材,所有用的铝板都是5mm,16的滚珠丝杠和光轴,20的直线导轨,57的 ...

楼主的 机器 既可以打印  也可以雕刻吗

网友:
看完了,楼主很厉害,我自己也做了一台corexy的机器,用起来还行吧就是安装比较麻烦

网友(2020-02-06):
真高手啊,啥都能自己动手来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3030欧标铝型材做框架。框架三围大约600X600X高700mm。已近搭建好了,我最大的量具就是500mm的游标卡尺,量 ...

这手艺非常专业

网友:
新手一枚,这篇帖子可以好好研究一阵了,感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同款控制板 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就是最近的成果......  就这些了5555~

厉害,太NB了,精通各种加工设备呀

网友(2020-05-05):
引用 楼主:
先画了个框架的图,一点一点的完善吧.

能不能 给个单子 全部corexy  配料单
我只想上螺丝 主装

网友:
希望有core xy的材料清单 2816471523@qq.com
方便抄袭

网友(2020-11-02):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我这尺寸  我这结构,42肯定是不行的。双Z轴是丝杠的,传动阻力不大。普通57就胜任了。XY轴因为皮 ...

可是见过打印500*500*500这样比较大的3d打印机用的还是42(不知道是不是普通的),也没有用减速机构,打印也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