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新手提问

楼主(2017-11-24):
             网上买的250穿越机,APM飞控,装机调试后解锁四个电机都有怠速,后来在起飞翻过一次后,现在一个电机解锁后没有怠速,但是推油门后可以转动,能正常起飞,但是现在一个问题,起飞后在自稳模式下飞机左右不停摇摆。我现在觉得是跟一个电机没有怠速有关吗?还是飞控的原因?我注意到有次没有快没有电的时候,飞机一点不晃。巧合吗?现在一直在看帖子,还是没有头绪怎么解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需要检查哪里。谢谢

网友:
从新校准apm油门行程,联系继续折腾,多折腾几遍就会了

网友:
提供激光切割服务,1.5米乘3米以内的版面均支持切割。
排版要求 1> 需要打零件标号的,请在CAD中标号图层单独建一个图层,并且放到零件外面,机器虽然可以按CAD图层输出,但是打标还是容易切透,以免影
                    因打标影响强度响强度!
               2>请加1MM左右断点,方便使用,也可以自动生成断点,但机加断点难免差强人意!
               3>轻木排版:1000*100mm  层板排版 915*915mm
首次合作免加工费!!后期合作加工费3折起,欢迎各位模友骚扰,QQ: 549228957 微信:liangfromxc <请备注: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