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充电包完成

楼主(2017-11-24):
请问铁锂电池充电电压最高到3.65 放电最低到多少截止好些,要是长期不使用存放电压在3.2合适吗?

网友:
放电不低于3V,充电到3.5V。

网友:
好大个电包

网友A:
锂铁放电不低于3V,充电默认到3.6不过1停止充电自然掉到3.5的,满电存放1,2个月不会有影响。直接出4S平衡头用充电器充就可以了,不用另外加设备。我用的A123电芯11年用到现在容量依然没衰减

网友B:
想知道这个到底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这个到底有多重.....

具体没称重量,应该挺沉的但是单手能提动,4块75AH电池就12斤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铁放电不低于3V,充电默认到3.6不过1停止充电自然掉到3.5的,满电存放1,2个月不会有影响。直接出4S平衡 ...

嗯,其实一块电池不加这些电子设备就可以用了,只是我想给它弄得好一点电池怎么也能使用一段时间,加上多功能表以后可以实时监控电池的使用电量,检测温度,还可以低压报警提示!

网友:
好大一个定时zhadan

网友(2018-02-05):
可以diy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