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微调开关坏了,哪儿有卖的?

楼主(2017-11-24):
T8FG微调开关坏了,哪儿有卖的?

网友:
万能的淘宝

楼主:
翻遍了,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遍了,找不到一样的。

14sg都有 8没有?不科学吧

我搜 t8fg遥控器开关 一搜一大堆啊

网友:
微调的啊。。那不知道了
那东西没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遍了,找不到一样的。

我的也坏了,升降的微调,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坏了,升降的微调,纠结

需要打开遥控器看是什么尺寸的按钮开关,万能的“掏包”一定有的。更换要有好的吸锡器,非常容易的

网友C:
上图片看看是个啥子开关?

网友:
微调开关就是按钮开关了

网友:
微动开关一大堆哟

网友D:
不建议买,t8fg想换微调开关,一般人就别想了,非常难拆,需要把所有排线给焊接开以后才行,我曾经试图换过,最后放弃了。有个简单方法能恢复微调,用机油或者拉烟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买,t8fg想换微调开关,一般人就别想了,非常难拆,需要把所有排线给焊接开以后才行,我曾经试图换过 ...

用机油?往里面灌吗

网友:
返厂最实际

网友E:
我倒是有个T8FG的 残骸   问题是那个开关我弄不下来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翻遍了,找不到一样的。

这个要怎么用才能用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打开遥控器看是什么尺寸的按钮开关,万能的“掏包”一定有的。更换要有好的吸锡器,非常容易的

是一个圆柱形的按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片看看是个啥子开关?

一个圆柱形按钮开关。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怎么用才能用坏啊?

莫名其妙的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有个T8FG的 残骸   问题是那个开关我弄不下来啊

低价出给我啊。

网友E:
行啊   下个月回家就给你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啊   下个月回家就给你找出来。

好。马化腾919154172
到时候联系我

网友:
你好,青岛有个淘宝店应该可以修理,淘宝店铺号是3362772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2143290413.18.30c46599KzBY7l&id=526018864320
圆形的用方的应该也能用,关键是2个脚并且脚位一致。

网友G:
如果你手艺不精, 那就不用换. 找个盖子什么的,不用拆, 用酒精把那个开关整个浸进去. 你只要保证酒精流进去, 然后多按几下就好了.
那种微动开关里面就是两个鼓起来的钢片. 时间久了钢片接触的位置氧化了就会出你那样的问题. 这样的开关游戏手柄是重灾区, 我自己这样都不知道修好几十个手柄了. 不过缺点是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可能还会复发, 因为钢片上的镀层已经坏了, 只有换新才能根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手艺不精, 那就不用换. 找个盖子什么的,不用拆, 用酒精把那个开关整个浸进去. 你只要保证酒精流进去, ...

已经好了,自己莫名其妙的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好了,自己莫名其妙的好了。

很有可能是楼上说的弹片氧化所致。这种偶发性的故障还是更换开关来的稳妥,毕竟复发的可能性很高,万一在飞行中开关用不了了就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有可能是楼上说的弹片氧化所致。这种偶发性的故障还是更换开关来的稳妥,毕竟复发的可能性很高,万一在 ...

更换难度比较高,已经拆开看过了,难度不小。

网友I:
出T8FG尸体,开关全部都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出T8FG尸体,开关全部都完好

怎么算尸体,怎么出

网友J(2018-01-30):
引用 网友E:
行啊   下个月回家就给你找出来。

有T8FG的液晶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出T8FG尸体,开关全部都完好

液晶屏完好吗?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T8FG的液晶屏吗?

摔碎了。。。。。。。

网友(2018-08-25):
引用 网友E:
我倒是有个T8FG的 残骸   问题是那个开关我弄不下来啊

老哥残骸还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价出给我啊。

残骸你收了吗

网友:
皓翌模型有!!!

网友:
我出t8fg 微调开关坏了 单控全套 650元

网友:
微x1八1lo5681八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