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飞机可以不用舵机控制升降和方向吗?而

楼主(2017-11-24):
今天做了一架翼展92cm,长62的中单翼飞机(类喷火),想问一下,可以只用混控控制副翼方向和升降,而不用舵机去控制水平尾翼或垂直尾翼,类似飞翼那种形式,有谁尝试过?可行吗?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为什么你就不做成飞翼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为什么你就不做成飞翼结构呢?

飞翼已经做了两个了,在本坛有图片和视频。用两个舵机控制副翼方向和升降感觉更简洁一些,没有尝试过,想试一下。

网友:
可行,但是会非常难以控制,很难做出你想要的精准动作

网友:
建议放弃这种做法。

两个舵面都靠近机身,打副翼的时候力矩太短了,很迟钝。

网友:
混控也需要舵机执行啊。垂尾不开舵面问题不大,水平尾翼是必要的。如果你的意思是用副翼混控来代替水平尾舵,那就相当于可以上下摆的襟翼了,问题就是副翼离重心太近,能提供的俯仰力矩很小,在水平尾翼提供的强大水平稳定力矩面前,不足以有效控制俯仰,而且副翼同向偏转后导致的翼型改变,提供的俯仰力矩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都很难说。飞翼不同,由于没有尾巴的稳定作用,所以副翼代替水平尾翼时只需要很小的偏转量就能提供足够的俯仰力矩了。

网友:
没有力矩是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
你想要这么控制为什么不做成三角翼。 然后既然你这么想就这么去做吧。但凡我觉得你如果用点心根本也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网友B:
恐怕不行,副翼离重心太近了,当升降用没啥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不行,副翼离重心太近了,当升降用没啥效果

已炸,一怒之下,不再修了,已拆,前拉机不注意很容易机头撞地球,以后不准备再折腾前拉机了。

楼主:
统一回复,确实难以控制,折腾一天,以失败告终…

网友C:
唉,非要炸个机才涨知识,不听劝很无奈,白白码了一堆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非要炸个机才涨知识,不听劝很无奈,白白码了一堆字

典型的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网友D:
应该恶补一下航空知识。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非要炸个机才涨知识,不听劝很无奈,白白码了一堆字

炸机之后才能分辨出是一时冲动玩玩飞机玩具,还是真的爱好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恶补一下航空知识。少走弯路。

有序补充中,入魔已达半年…这两天做飞机很不顺,今天大半天第一次做了一个平凸翼形的飞翼,无图纸,随手而做,手抛测重心遇到问题了,副翼舵面到底是随上面kt板弯度?还是与下层平直kt板平行?后釆取与下层平行,电装后试飞,推油门就向前不停翻跟头,而后向左堕地,调整电池前后位置改变重心位置也不行,满心欢喜结果很不爽,后去飞了一下纸飞机消除心中的不爽,对于新人来说,好做好飞的还是纸飞机,而且翼展可以做得很小也可爽飞…明天准备再做一个有翼形的飞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序补充中,入魔已达半年…这两天做飞机很不顺,今天大半天第一次做了一个平凸翼形的飞翼,无图纸,随手 ...

据我所知飞翼是各种固定翼里面最难飞的,尤其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据我所知飞翼是各种固定翼里面最难飞的,尤其是自己做的。

我做的平板翼形飞翼很好飞,制作简单,因为只有翅膀,在低空做8字飞行转弯时姿态感觉很优雅,这是我喜欢飞翼的一个原因,再一个略微感觉飞行时间比别的板机稍长,或者说稍微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