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11-24):
为什么充电是时候 ,显示的电流老是跳来跳去,比如设定1.1A 充电,6S 充电,这6个电流一会跳到1.0,一会又跳回1.1A,6个轮流跳

网友A:
电池电压升降都会导致充电电流的变化,一般起伏一点是可以忽略的,如果问题较大 可以找他们售后
G.T.power的服务可以找我

网友B:
一点点的波动是正常的

网友C:
开关电源往充电器的输入可能不稳定

网友D:
电流一点点波动是正常的,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