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设定对吗【解决】

楼主(2017-11-24):
左摇杆是 前后滚方向;   右摇杆是 油门横滚
是这样没错吧……
可能是我玩游戏多了 前后滚和横滚不在一个摇杆上的话 起飞我就懵逼了  ------------------------------------------
原来这个控在设置里就可以换MODE
MODE1和3;   MODE2和4的互换不需要改硬件

楼主:
有没有群啊 问个问题就发个贴好麻烦

网友:
去下个模拟器,那个和真的差不多

网友A:
你说的是你适合美国手吧,那就改,改设置,然后拆开改硬件,很简单

网友:
qq群一搜一大堆

网友:
你这个是日本手的操作。用惯美国手的表示不会飞- -

网友:
你这遥控器现在默认的是左手是升降和方向,右手是油门和副翼。遥控器应该可以改变模式的,需要阅读厂家说明书。

网友:
滚是什么鬼?不懂四轴啊

网友:
美国手比较像玩游戏的操作方式

网友:
因为你图中是日本手
横滚和俯仰在一起的是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你适合美国手吧,那就改,改设置,然后拆开改硬件,很简单

这还用改硬件吗

网友:
遥控改成美国手就好了

网友:
把遥控拆开,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改硬件其实就是一个弹簧和一个夹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硬件其实就是一个弹簧和一个夹片

我进设置把MODE1改成MODE3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进设置把MODE1改成MODE3就解决了

MODE1改2吧?只改设置你不该弹簧夹片吗?还是遥控器本身左右自带油门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E1改2吧?只改设置你不该弹簧夹片吗?还是遥控器本身左右自带油门回中

MODE1和MODE3 只是副翼和偏航互换  油门手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MODE1和MODE3 只是副翼和偏航互换  油门手不变

直接上图片

美国手

楼主:
我用的是美国手的左右摇杆互换 就是MODE3 也叫欧洲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美国手的左右摇杆互换 就是MODE3 也叫欧洲手

反美国手,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