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硬體高手 有關 MWC ARDUNO 和 STM32F1 比較上

楼主(2017-11-24):
MWC 是用 ARDUINO MINI PRO ,NANO (8BIT)   16M 頻率   MAGE(16BIT)  5V
STM32 F1   32BIT   72M頻率速度   3v  系統

MWC 在ARDUION IDE 上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     #define LOOP_TIME 2800
可以處理 2.8K 迴圈 不會 DELAY LAG

可是STM32F1 開起 1.6K 就滿載 50%  開2k 滿載100%
這是怎回事 應該來說 STM效率 比ARDUINO 需必好很多  才對

STM 是3v系統 在 RC接收器上 都是5V的 在PWM IN下 STM接受RC PWM IN 5V應該很快就掛
我看過STM32F1 資料表 他只是 有些 腳 PIN  可以接受  5V電壓到但是 不代表全部腳位可以 接受5V

j最後穿越機的飛控 是不是 不需要追求 更快頻率 更快單晶片

网友(2018-02-05):
试着回答一下,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1、arduino 使用ATMEL芯片的版本都是8bit,没有16bit的,用的芯片不同,主要表现在程序存储容量有差距,MEGA328是32K容量,MEGA2560是256K程序存储容量。现在也有使用STM32芯片的。
2、算法不同是关键。由于STM32的容量大,运算速度快,程序开发人员完全可以按软件工程的规范来写程序,程序易懂性、结构清晰、可移植性强,反观基于ATMEGA芯片的飞控,由于要过多考虑程序效率和容量,因此算法简单,程序可读性差,可移植性也很差。
3、STM32的芯片多数IO口还是兼容5V的,设计时和RC接口使用这些兼容IO即可,有的飞控还串了个保护电阻。
4、当然,硬件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cleanflight和betaflight都已经不再支持F1系列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F1没有浮点运算且存储容量小。cleanflight和betaflight程序使用了任务切换,PIX使用了nuttx操作系统管理任务,这些都需要强大的硬件支持。
先说这么多,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