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bar飞亚拓500L改有副翼以及遇到的一些问题求高手指点!(有试飞视频)

楼主(2017-11-24):
手上有4台飞机  LOGO 600   亚拓500L    SAB380改420    富丽465    ,都是无副翼,突然想飞一下有副翼,于是拿500L下手了。 陀螺仪就用K8,斜盘舵机插接收机,陀螺仪只用来锁尾。具体方法是:遥控器十字盘设定成HR3 然后尾舵机插陀螺仪四通道,接收机四通道插陀螺仪RXA(只插黄色信号线),接收机感度通道插陀螺仪RXC(奇怪,我的遥控器感度通道是6,螺距通道是5,所以螺距舵机要插在5通道)

至于螺距大小,十字盘行程,用遥控器调,至于什么混控,完全不懂,所以全部关闭了。
感度仍然用遥控器调(和无副翼一样,激活辅助通道,感度大小从电脑上面看,记住数值,飞的时候增减就行了)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现在的问题是:尾巴没问题,完全和无副翼一模一样,就是十字盘搞不定,十字盘调的非常平,但是只要右手(美国手)一松杆(当然是稳定悬停,无风情况下),飞机就立马大幅度倾斜,而且方向每次还不一样。以前也飞过有副翼,但是松杆后,只是慢慢位移,通过微调甚至能脱控十来秒,所以现在很疑惑,这个应该和陀螺仪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机械方面的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朋友给了个有副翼陀螺仪,刚刚到,有空装上试一下!

网友A:
我才从有副翼跳出来,你检查下副翼平衡不,不吹风,这玩意不会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从有副翼跳出来,你检查下副翼平衡不,不吹风,这玩意不会飘的

哈哈  总算有回复了
这个真没有检查过   还有一点想问一下   如果球头扣顺滑度不一致    比如说一边松   一边很紧   会不会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从有副翼跳出来,你检查下副翼平衡不,不吹风,这玩意不会飘的

您的意思是   副翼片永远保持零螺距吧?   那我换成俩配重块行不行?

网友B:
副翼和日字框平行,长度也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和日字框平行,长度也要一致

多谢指点   除了刚入魔的时候(四年了   也就有副翼飞了俩月)  现在是第二次接触有副翼   我会把你们的建议都记在本子上  然后总结   等休息了就去检查  解决
  PS:为什么要记在本子上?    呵呵   我在上班    圣诞节前才能回家

网友C:
副翼片与日字框平行,副翼片拧进去深度一致,钢丝两边长度一致,正常情况不会松开摇杆倾斜厉害吧,检查一下还有舵机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片与日字框平行,副翼片拧进去深度一致,钢丝两边长度一致,正常情况不会松开摇杆倾斜厉害吧,检查一下 ...

好的   多谢

网友:
当有副翼旋翼头三线水平时可是大桨螺距不是零度该怎么调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320101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注册会员超30万,创始于2003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总算有回复了
这个真没有检查过   还有一点想问一下   如果球头扣顺滑度不一致    比如说 ...

你给紧的那边上点油试试呗,我的几个都炸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副翼片永远保持零螺距吧?   那我换成俩配重块行不行?

副翼不会定着,会你那着动遥控就知道了

网友:
还有建议你用东西把副翼那些坑蒙了,副翼动的时候估计风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   副翼片永远保持零螺距吧?   那我换成俩配重块行不行?

负重块容易受干扰,而且万一被甩出来那就。。。真想要稳定就负重块和 平衡翼都装上。

网友D:
话说楼主为什么要飞机械副翼啊?难道是古典主义情怀者?或许你可以尝试下,机械副翼同时配上 三轴陀螺仪,会不会更稳?

网友E:
球头过紧出现lz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500鸡要多紧才会啊?球头刀2下搞好,我也飞有副翼450情怀啊,lz看下旋翼头有没有变形,一字臂那些变形很难看到,要仔细看看,如果调机没问题大多是旋翼头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楼主为什么要飞机械副翼啊?难道是古典主义情怀者?或许你可以尝试下,机械副翼同时配上 三轴陀螺仪, ...

配上3轴没试过   与其那样  不如飞无副翼了。  我就是想玩玩纯粹的 有副翼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球头过紧出现lz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500鸡要多紧才会啊?球头刀2下搞好,我也飞有副翼450情怀啊,lz看下旋 ...

机械我检查过了   现在唯一可能就是球头    有的刚合适   有的很紧   是很紧,不是一般的紧。以前飞过有副翼,所以调试 安装什么的都没问题。

网友F:
有副翼的舵机所需行程比无蝠翼少很多,一过量就各种连杆打架,表现为旋头异响,烧坏舵机,或者头的相关连杆,臂,球头变形。
然后,k8调舵机行程是在安装菜单里面的,这里就相当于是倾斜盘修圆,直接截掉外侧摇杆行程。不过其实可以倾斜盘修圆调很小,然后dr调很小,这样就不影响摇杆行程了
还有就是,fbl修正是类似尾巴avcs模式的,所以3d手感会比较奇怪,但是对于开关手是无所谓的,就这样,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看明白,我这渣表达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副翼的舵机所需行程比无蝠翼少很多,一过量就各种连杆打架,表现为旋头异响,烧坏舵机,或者头的相关连杆 ...

我的斜盘舵机没有接陀螺仪   所以舵机行程我是在遥控器里面调的   你看看有没有错误?反正杆打到底,数值越大,十字盘倾斜量越大,当然,副翼和升降数值一样。至于螺距,我就是先把中点零螺距调好,然后打杆到底,通过调这个数值让螺距到﹣12.5度,再打到顶检查,基本上也就是12.5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斜盘舵机没有接陀螺仪   所以舵机行程我是在遥控器里面调的   你看看有没有错误?反正杆打到底,数值 ...

你看看是不是endpoint里面3个舵机数值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是不是endpoint里面3个舵机数值不一致

一致的   100   135   什么的。  反正所有的都一样。

网友F:
重新看了一遍你的问题
要不就是旋头有变形,要不就是各种安装不对称,标准就是横平竖直。最后,蝠翼片是要用透明胶封起来,这样相当于固定翼的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新看了一遍你的问题
要不就是旋头有变形,要不就是各种安装不对称,标准就是横平竖直。最后,蝠翼片是要 ...

看来还是机械问题  我在仔细检查一下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