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这玩意怎么用

楼主(2017-11-24):
买了个k电调回传模块说是要更新遥控器和电调软件才可以使用,但是不太清楚怎么更新呢…控是14SG,求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
大佬们人呢

网友A:
很简单,接在neo的telemetry上,然后neo就会自动识别。
打开Vcontrol,就会发现里面新增加了一个Kontronik ESC的应用,想要听语音播报电量在Battery Jlog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接在neo的telemetry上,然后neo就会自动识别。
打开Vcontrol,就会发现里面新增加了一个Kontronik ...

这个是futaba专用的不确定能不能即插即用

网友B:
我用的是JLOG 不过我感觉方法应该是类似的,设备上电后把回传插在FUTABA控后面的接口上,然后进行传感器注册之后应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JLOG 不过我感觉方法应该是类似的,设备上电后把回传插在FUTABA控后面的接口上,然后进行传感器注 ...

插到futaba调整舵机的位置吗…可以试试

网友C:
优酷上有18mz设置这个telme的视频 楼主去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酷上有18mz设置这个telme的视频 楼主去找一下

谢了,估计步骤是差不多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酷上有18mz设置这个telme的视频 楼主去找一下

求问关键字呀…搜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问关键字呀…搜不到

对了 这哥们传的视频要密码 我也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 这哥们传的视频要密码 我也看不了

呃…那就难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到futaba调整舵机的位置吗…可以试试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接在neo的telemetry上,然后neo就会自动识别。
打开Vcontrol,就会发现里面新增加了一个Kontronik ...

你说的这个是 mikado telme用的 vbc上面  楼主是futaba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