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x

楼主(2017-11-25):
新人请教个问题,我新组装的亚拓500X,油门推到50%的时候螺距是不是要为0,现在的问题是我油门推到50%是正螺距是8.3度,调到0要怎么操作,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你走的路还有很长

网友:
套机mb的话,G选项调到0螺距

网友A:
我的天啊!!!飞行模式,螺距油门曲线都没搞懂就装500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啊!!!飞行模式,螺距油门曲线都没搞懂就装500x了!!!

我啥也不知道第一架就700,还是油的,然后又回归450了,可以理解楼主心情

网友:
陀螺仪调舵机中立点的时候斜盘水平就是调0螺距位置调整拉杆,

网友:
k8很好调 教程很详细 没用过mb 要不楼主先收割k8试试。k8调试界面非常简单 简单易懂。里面提示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完事了 全是中文 界面内容清晰

网友:
你要走的路还很长

网友B:
油门中立位置时 螺距必须0度 十字盘水平 相位臂水平 舵机臂水平
在确保舵机臂已经安装到尽量水平的情况下调陀螺仪让舵机臂再次无穷接近水平最后调整拉杆,达到三平零度效果

网友:
去找个本地老魔友学习吧,不是一句话问题

网友:
装机前的做足功课。学习的路很漫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中立位置时 螺距必须0度 十字盘水平 相位臂水平 舵机臂水平
在确保舵机臂已经安装到尽量水平的情况下调 ...

0逻辑,舵机臂平不平无所谓吧?主要是0逻辑桨要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中立位置时 螺距必须0度 十字盘水平 相位臂水平 舵机臂水平
在确保舵机臂已经安装到尽量水平的情况下调 ...

这个是3D的设置。要考虑到新手,油门在50%是可以是5度左右,避免新手紧张猛拉油门后JJ拍在地面上,当然也可以培养新手一开始就使用3D设置,50%油门0度螺距。。

网友:
潜水找教程。

网友:
过程漫长,先调硬件的直角和舵机臂的长短一致,十字盘水平,在通过软件调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