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相机传感器错误,怎么回事(已经修好了)

楼主(2017-11-25):
有哪位大神知道精灵4的相机传感器错误是怎么回事,前天还好好的昨晚开机后就提示相机传感器错误。无碰无炸,云台指示灯一直红闪。已经过保寄修不知道多少钱。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排线有处看不到的地方断裂了,今天把昨天排线拆下才发现,已经换新的排线问题解决了。

网友A:
返厂修吧

网友B:
可能是软排线有部分断了或接触不良,先前看到有贴子反应有这个现象,在某宝上买一个自换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软排线有部分断了或接触不良,先前看到有贴子反应有这个现象,在某宝上买一个自换应该可以解决

谢谢,以买,先试试吧,不行在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修吧

已过保返厂维修费用不知道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软排线有部分断了或接触不良,先前看到有贴子反应有这个现象,在某宝上买一个自换应该可以解决

谢谢,已经修好了,排线有个地方裂了,换新的了。现在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修好了,排线有个地方裂了,换新的了。现在没问题。

不客气,我的也是精灵4,以后有什么故障相互请教互相学习

网友:
这个是精灵系列机器外置图传排线的通病,没办法的,时间到了只能更换

楼主(2018-02-26):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我的也是精灵4,以后有什么故障相互请教互相学习

最近精灵4升级最新版本后又出问题了,飞行后提示主控芯片严重过热30秒后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