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帆船案例-B2

楼主(2017-11-25):
假定事实:
在上风标旁,P左舷进入标区,迎风偏转,越过正顶风后顺风偏转行驶在位于A船下风的近迎风航线上。B和C都在A的上风相联。A、B和C均飞驰绕标。
A迎风偏转以避让P。B向P和A的上风偏转。C向B的上风偏转,这样做时,高于近迎风航线行驶。
问题:若有违反的话,是哪条规则?

网友:
应该是P犯规。
A,B,C 是相连进入标区,他们可以执行内外法则,让外侧船给出绕标空间。

A,B,C 都是右舷飞驰绕标
P虽然和A是同时进入4倍船长的标区,但不存在相连,相连是要同舷风时候才可以成立的,所以P没有获得绕标优先权

网友A:
为什么都是这么复杂的。简单的判罚就判P船犯规。复杂的判罚就太复杂了。首先图示中小船有编号,相同编号表示同一时间的各船位置。ABC三条船之间基本没问题。B让A,C让B,让到转向也得让。A应该给P空间,但P不可以逼迫A至飘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是这么复杂的。简单的判罚就判P船犯规。复杂的判罚就太复杂了。首先图示中小船有编号,相 ...

我没有理解,你为什么认为P可以插A内线绕标?

楼主:
当P行驶至近迎风航线时,她在下风与A、B和C相联,并且获取航行权。
P按照规则15的要求,开始给予A、B和C避让空间并且她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除此之外,一旦P在标区越过正顶风,开始与其他三条船同舷受风时,规则18.3生效。

C有义务迎风偏转高于近迎风以避免与B接触,B有义务迎风偏转以避让A,A迎风偏转以避让P。

因而,P导致C在采取避让动作时高于近迎风行驶。
P违反规则18.3应当接受处罚。

楼主:
问题2:
在接受一圈的惩罚后,P仍然领先B和C一段距离。P是否应当接受额外一圈的惩罚?

楼主:
P因违反规则18.3结果领先于B和C。
P虽已接受处罚但仍在当前组别中因违反规则获得明显优势。
根据规则E4.3(b),P应当接受额外一圈的惩罚。

规则E4.3(b)的第一部分陈述了“若一条船虽已接受处罚但仍因违反规则……获得明显优势”。
这个条件必须在每接受一圈惩罚之后都生效。若在进行了额外一圈的惩罚后,该船因违反规则仍然获得明显优势,在她解脱之前,必须再次接受一圈的惩罚。
所以,若一条船因违反规则获得明显优势,为使她自己从违反第2章规则或者规则31中解脱,她将需要完成多次转圈惩罚。

另外,根据规则E4.3(c),当一条船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因违反第2章的规则导致另一条船失效(见规则E1.1定义)而退出时,她应当接受退出惩罚。

网友:
引用 楼主:
P因违反规则18.3结果领先于B和C。
P虽已接受处罚但仍在当前组别中因违反规则获得明显优势。
根据规则E4.3 ...

这些是纯理论的,就算P强行在内侧犯规,也要过了标再罚转圈的吧,在标区根本没有余地空间给他转圈。

他应该航行的路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