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华科尔250pro求解!

楼主(2017-11-25):
还么买!资金已经到位了!之前是玩遥控车!现在想玩穿越机!体验FPV!注:车上用fpv晕车太严重了!请问各位大神  这个华科尔的值得入手吗?样子我觉得很帅!我是直接他的fpv一套  还是分开买遥控器  机子 还有眼镜  相对以后升级或换机各位给个分析!

网友A:
看来是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土豪

穷屌丝而已!毕竟车上入的坑有点大了!不想走太多弯路!那个四轴是同事那里的零件拼出来的!都是坏的  所以只能是看看

网友A:
穿越有一个惨痛的炸鸡过程 建议自组吧零件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有一个惨痛的炸鸡过程 建议自组吧零件便宜

新手飞必炸那种吗?那要不先买个遥控器飞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飞必炸那种吗?那要不先买个遥控器飞模拟器!

模拟器是必须的 也可以先买个空心杯室内小穿越练练手 这个炸鸡基本不会坏 等有手感再上250 210这样的穿越

网友B:
如果之前没玩过四轴  可以先买个有刷的试试,淘宝50多一个的那个,我同学买了个,挺好的,但是,不要买太大的,因为动力差不多,飞机大了速度慢的很厉害,他半个月前又买个了大点的带摄像头的玩具四轴,比第一个大,动力一样,第二个虽然有6轴气压计,但是飞起来手感比第一个差远了,完全没有那种随心所欲的感觉,

然后正式如正经穿越还是先自组玩吧,毕竟穿越机炸是常事,成品机麻烦,

技术练好了再玩成品也可以,        或者小心玩不暴力飞直接成品的话,,备点钱也可以。。。。。。

对了,你那个坏的四轴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之前没玩过四轴  可以先买个有刷的试试,淘宝50多一个的那个,我同学买了个,挺好的,但是,不要买太大 ...

不是我的!同事的!我只是闲得无聊拼出来!你要买吗?有没有值得推荐的空心杯四轴?

网友:
看来是土豪+1

网友C:
有一套全新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套全新要不

最新版吗?

网友:
车好就行,破穿越扔了吧

楼主:
额。。。车也就那样了!穿越没玩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同事的!我只是闲得无聊拼出来!你要买吗?有没有值得推荐的空心杯四轴?

这随便买个就行,记住1s电减速组动力别买太大的,     买小的。

网友:
他买的是哪个   杰贝煌母婴玩具店   里的飞机,你在那家店找找, 买56块钱的h400就好, 电池在别处买便宜。多买几块。插头是小白头

网友D:
两只狗待遇相差有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只狗待遇相差有点大啊

都一样啦!最近狗学乖了!知道我车不能跑泥地!所以准备上穿越机!这样追他们比较快

网友E:
车不怎么样啊老铁,至少也要上大e或者410才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不怎么样啊老铁,至少也要上大e或者410才入门

大e太脆了!410买的起草不起啊!大f才是屌丝养的起的车!毕竟副厂配件比原厂多啊

网友C:
是的,pro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pro版的

怎么加你聊聊啊?

网友F:
不要买套机,不要买套机,不要买套机。模拟器一定要飞,飞机自组,1500能组个很不错的,1000组一个足够练手。控就看自己条件选了,飞穿越推荐睿思凯的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加你聊聊啊?

1193184511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买套机,不要买套机,不要买套机。模拟器一定要飞,飞机自组,1500能组个很不错的,1000组一个足够练手 ...

我喜欢那个华科尔架子!自己组也行!但是买个二手!比自己组性价比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喜欢那个华科尔架子!自己组也行!但是买个二手!比自己组性价比高啊!

建议去咸鱼收全新的二手设备自组,电调马达都能收到

网友:
买散装自己组,套机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