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不锁尾 请进来看

楼主(2017-11-26):
飞机亚拓700  陀螺k8   舵机 omgh4(二手)飞机炸了刚修好  换了omg的舵机   今天去试飞   结果尾巴总是慢慢的左右摇晃,感觉尾巴特别松,又和感度高的追尾不一样,我把陀螺感度调到117照样慢摇,然后把感度调低再试还是摇!感觉就像舵机的速度不够一样!机械部分很顺滑!没办法了,求大神帮忙解决!谢啦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金鱼尾

网友A:
看看感度是不是在控上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感度是不是在控上设置了

控里面从来没动过!

网友B:
提高转速或者增大尾桨试试,感觉是尾巴没力

网友:
尾巴震动如何?

楼主:
没有装大小桨时震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转速或者增大尾桨试试,感觉是尾巴没力

就是啊  尾巴无力   我的亚拓550刚开始也是这样慢慢的左右晃,然后我就提高陀螺仪感度,解决了    结果这个飞机感度都调到117了还不行!

网友:
尾巴软排除机械原因一般可能是舵机不够力,陀螺锁尾感度不够,检查下陀螺仪的尾部其它参数是不是默认,不行换个陀螺仪试。

网友C:
尾舵机频率再K8里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舵机频率再K8里设置一下

H4是宽频  我设置的就是第一项宽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顶

谢谢!

网友E:
我的KDS550之前也是这种情况 不过我是用MB  然后经过论坛模友指点 说是因为尾巴的靠外侧的止推轴承外径太大  和桨夹内壁摩擦  我就把轴承摩小了一点  不过楼主的是亚拓的 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舵机力量和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KDS550之前也是这种情况 不过我是用MB  然后经过论坛模友指点 说是因为尾巴的靠外侧的止推轴承外径太大 ...

嗯  谢谢!

网友:
加上尾桨震动大不呢

网友:
你检查一下尾舵机摇臂,球头是安装在摇臂的那一档,试试安装往舵机中心靠

楼主:
翻阅了好多调机帖!今天终于调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怎么好的,说下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阅了好多调机帖!今天终于调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说下方法罗,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