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接收

楼主(2017-11-26):
2008和3008能用吗

楼主:
Sbus没得选了啊 哎 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谢谢 真失望

楼主:
除了6208还有什么sbus能用呀

网友B:
要用SBUS的话  网上还有一种类似于DSM2卫星大小的接收机,不到100块钱,我在450上面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SBUS的话  网上还有一种类似于DSM2卫星大小的接收机,不到100块钱,我在450上面用过

有品牌和型号吗

网友C:
用6303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6303得了

6303低压吧 支持8.4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6303低压吧 支持8.4吗

这个没研究,我bec一直都是7.4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研究,我bec一直都是7.4v供电

没看到高压标志 我小飞机 不适合单独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品牌和型号吗

搜 mini 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 mini sbus

十分感谢

网友D:
6303可以,一直都是2S直供的。
另有一款TRF4SB的接收,纸壳的,感觉还算稳定。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6303可以,一直都是2S直供的。
另有一款TRF4SB的接收,纸壳的,感觉还算稳定。供参考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6303低压吧 支持8.4吗

6303  2S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E:
用frsky 的tfr8sb吧    稳定性不错的  我在450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frsky 的tfr8sb吧    稳定性不错的  我在450上用

感谢 一直在用tfr6 看看没有合适的换成8sb吧

网友F:
T8FG是FASST的制式的,PWM兼容接收机可以用TFR6  带sbus的可以用TFR8或者FM800PRO

楼主:
引用 网友F:
T8FG是FASST的制式的,PWM兼容接收机可以用TFR6  带sbus的可以用TFR8或者FM800PRO

多谢多谢

网友G:
6系列接收机都可以,2008也可以用,7系列,3系列,这两个型号的接收机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6系列接收机都可以,2008也可以用,7系列,3系列,这两个型号的接收机用不了

2008可以用吗 确定是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2008可以用吗 确定是吧

他说的14sg吧,你t8fg能选s-fhss协议吗,不能选就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说的14sg吧,你t8fg能选s-fhss协议吗,不能选就不能用

多谢多谢 没仔细看说明书 制式是默认就是fass不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