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彗星配的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7-11-26):
各位模友,
我的小彗星配的电调不让我油门行程校准。
打开遥控器,油门推到100%,电调上电,过一会儿电调就开始报警了,没有发出油门高点校准成功的声音,把油门打到0%,电调还在继续报警,必须重新上电。
整个操作过程都是按照说明书进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现在还没成功校准,就在用默认的电调油门行程在飞,也没啥问题。

网友:
你可以试试别等他提示音,接电俩秒后直接油门归零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油门最高然后上电听到最前面的两声滴滴之后直接打最低,我是这么弄的

网友A:
控油门曲线要0-100时电调才会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检查控上的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油门曲线要0-100时电调才会校准油门行程。

油门曲线是0~100%的

网友:
SZ的话需要-100-100

网友(2020-03-30):
同样的问题,没有矫正成功过。打到100%,上电会报警。

网友(2022-05-08):
楼主的油门曲线是0%-100%,还是-10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