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

楼主(2017-11-26):
请教个问题,飞机在要离地的一瞬间,尾巴就开始像右转不停的那种,MB的陀螺仪

网友A:
锁尾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反向了

谢谢 那要怎么调好?

网友B:
在F里面设置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里面设置蓝灯

F点修正都是正确的,机头像左尾巴就像右反向修正

网友B:
你没有设置锁尾模式,自检后应该是蓝灯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设置锁尾模式,自检后应该是蓝灯才会

自检后是蓝灯

网友C:
通电,别推油门,提着飞机水平左右转看锁尾修正是不是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电,别推油门,提着飞机水平左右转看锁尾修正是不是反向

好的 谢谢 我看看

网友D: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 两种情况试下 一 皮带太紧 非常紧 二 MB恢复出厂试试 我同样情况 恢复出厂 皮带未松 情况一样 强行飞起来 拉了几下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 两种情况试下 一 皮带太紧 非常紧 二 MB恢复出厂试试 我同样情况 恢复出厂 皮带未 ...

请问MB如何恢复原厂设置??

网友:
应该是反向了,我的三架直升机全部用mb,锁尾刚刚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F点修正都是正确的,机头像左尾巴就像右反向修正

看尾巴,你拿住尾巴,往左移,尾轴中间的推杆要往右,反之亦然。不用看头。如果不是就修正反了

网友G:
如楼上所说,只要看尾巴就行了,不用看机头,尾巴往哪个方向移,尾滑块应该往反方向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MB如何恢复原厂设置??

如果之前没恢复出厂 我记得应该是按住 一直到 所有灯都闪一遍才是出厂 你可以先送一下尾管 不要让皮带太紧 如果还这样你再恢复出厂 不过换过机换过控建议恢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楼上所说,只要看尾巴就行了,不用看机头,尾巴往哪个方向移,尾滑块应该往反方向运动。

谢谢 我已经检查了 尾巴修正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尾巴,你拿住尾巴,往左移,尾轴中间的推杆要往右,反之亦然。不用看头。如果不是就修正反了

谢谢 尾巴修正都是对的 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尾巴修正都是对的 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你遥控器上感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遥控器上感度多少?

尾舵是80 尾巴的修正不看机头的话,尾巴向左转动滑块那就是往右修正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楼上所说,只要看尾巴就行了,不用看机头,尾巴往哪个方向移,尾滑块应该往反方向运动。

在请教个问题 我机头向右移动 我打航向的时候尾舵修正,也就是滑块修正是向左移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 两种情况试下 一 皮带太紧 非常紧 二 MB恢复出厂试试 我同样情况 恢复出厂 皮带未 ...

好的 谢谢 在请教下 我机头向右移动在打航向的时候,也就是滑块是向左移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在请教下 我机头向右移动在打航向的时候,也就是滑块是向左移动的吧

看尾巴 对尾看 尾巴和滑块是反向 你尾巴向右 那么滑块向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是80 尾巴的修正不看机头的话,尾巴向左转动滑块那就是往右修正 对吧

再就是感度降低 先正常起来 再调感度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请教个问题 我机头向右移动 我打航向的时候尾舵修正,也就是滑块修正是向左移动吧

对的,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机型,都是打右舵,机头往右,尾滑块往左运动。打左舵,机头往左,滑块往右运动。但是也有例外,有个别品牌,尾桨夹摇臂安装方向和主流品牌不一样。所以也不能完全一概而论。所以最保险就是观察尾桨的角度,打右舵,机头往右,尾巴产生的推力应该把尾巴往左推。打左舵,机头往左,尾巴产生的推力应该把尾巴往右推。别自己死记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的,一般来说,大部分的机型,都是打右舵,机头往右,尾滑块往左运动。打左舵,机头往左,滑块往右运动 ...

好的 谢谢

网友:
右转都正确的话就是机械问题!尝试球头紧1到2圈!